电脑电源自己动手复活了

楼主(2019-11-25):
网购了一台杂牌电脑电源,额定400瓦,本来挺高兴的一件事没想到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了,在开机一会又关机了,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退回去,就扔在一边了,到现在放了三四年了吧,本以为这台电源是管子质量问题,温度高就停振,今天电脑升级想换个大功率电源,想起这个电源来就这么扔了有点不甘心,决定试一下到底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于是我用了三百瓦12伏灯泡做负载,没想到一切正常,没有停机,电源温度几乎不热,真是怪了,带三百瓦都不热证明很轻松,无意中拿起电源想一探究竟,结果电源出现啪啪响,灯泡也一闪一闪的,这时我意识到原来电源里有虚焊的地方,我就拆开看了一下结果正是虚焊,一根黑色电线还焊到正极上了,这是什么电源厂家啊,这种错误都有,一切焊好后上到电脑上开机一切正常了,当时真是高兴,没想到电源复活了。

网友A:
前段大热天主机电源炸了,拆开看了故降原因竞因为是一个功率管与散热器的螺丝钉没完全拧紧,导致管子过热炸管烧保险。尼玛这样也能贴合格证标签这质检员也太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段大热天主机电源炸了,拆开看了故降原因竞因为是一个功率管与散热器的螺丝钉没完全拧紧,导致管子过热炸 ...

你确定这山货有检验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山货有检验员

怎么说呢,就像吃低保的未必是贫困户一样真假难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大热天主机电源炸了,拆开看了故降原因竞因为是一个功率管与散热器的螺丝钉没完全拧紧,导致管子过热炸 ...

任何产品不可能一一检测的,就是一线品牌也不一一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就像吃低保的未必是贫困户一样真假难辨

你这比喻太现实了

网友C(2020-08-13):
怎么黑线用在正极上,明显不合格啊

网友D:
这是低级错误,不可能会把黑线焊到正极上,你的主板还要不要呢,虚焊到时有可能,后面用电大了,发热,时间长了慢慢就会掉。

网友E:
虚焊会不会是电流过大发热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