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系统设计

楼主(2019-11-25):
单片机温控设计系统,不懂得朋友可以看一下
1 .DS180B20
工作原理
  DS18B20的读写时序和测温原理与DS1820 相同,只是得到的温度值的位数因分辨率不同DS18B209位一12A/D转换精度,而DS18209A/D转换,虽然我们采用了高精度的芯片,但在实际情况上由于技术问题比较难实现,而实际精度此时温度寄存器中的数值即为所测温度。斜率累加器用于补偿和修正测温过程中的非线性,其输出用于修正计数器1的预置值。如下3. 3的测温原理图不同,且温度转换时的延时时间由2s减为750msDS18B20 测温原理如图4.3所示。图中低温度系数晶振的振荡频率受温度影响很小,用于产生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送给计数器1。则高温度系数晶振随温度变化其振荡率明显改变,所产生的信号作为计数器2的脉冲输入。计数器1和温度寄存器被预置在一55C所对应的一个基数值时。计数器1对低温度系数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进行减法计数,当计数器1的预置值减到0时,温度寄存器的值将加1,计数器1的预置将重新被装入,计数器1重新开始对低温度系数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如此循环直到计数器2计数到0;停止温度寄存器值。
2. 实验设计原理
   温度测量通常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用热敏电阻之类的器件由于感温效应热敏电阻的阻值能够随温度变化当热敏电阻接入电路测量过它的电流或其两端的电压就会随温度 变化发生响应的变化在将温度变化的电压或电流采集过来进行AD转化后发送到单片机进行处理通过显示电路就可以将被测温度显示出来这种设计需要用到AD转换电路其测温电路比较麻烦第二种方法是用温度传感器芯片温度传感器芯片能把温度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直接发送给单片机转换后通过显示电路既可以显示

仿真

楼主:
1 .DS180B20工作原理   DS18B20的读写时序和测温原理与DS1820 相同,只是得到的温度值的位数因分辨率不同DS18B20为9位一12位A/D转换精度,而DS1820为9位A/D转换,虽然我们采用了高精度的芯片,但在实际情况上由于技术问题比较难实现,而实际精度此时温度寄存器中的数值即为所测温度。斜率累加器用于补偿和修正测温过程中的非线性,其输出用于修正计数器1的预置值。如下3. 3的测温原理图不同,且温度转换时的延时时间由2s减为750ms。DS18B20 测温原理如图4.3所示。图中低温度系数晶振的振荡频率受温度影响很小,用于产生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送给计数器1。则高温度系数晶振随温度变化其振荡率明显改变,所产生的信号作为计数器2的脉冲输入。计数器1和温度寄存器被预置在一55C所对应的一个基数值时。计数器1对低温度系数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进行减法计数,当计数器1的预置值减到0时,温度寄存器的值将加1,计数器1的预置将重新被装入,计数器1重新开始对低温度系数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如此循环直到计数器2计数到0时;停止温度寄存器值。  2. 实验设计原理    温度测量通常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用热敏电阻之类的器件由于感温效应热敏电阻的阻值能够随温度变化当热敏电阻接入电路测量过它的电流或其两端的电压就会随温度 变化发生响应的变化在将温度变化的电压或电流采集过来进行AD转化后发送到单片机进行处理通过显示电路就可以将被测温度显示出来这种设计需要用到AD转换电路其测温电路比较麻烦第二种方法是用温度传感器芯片温度传感器芯片能把温度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直接发送给单片机转换后通过显示电路既可以显示

楼主:
有不懂得问,我也是初学者,这个是弄得自己的,已经很详细了,可以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