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信息段数据异常擦除,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9-11-25):
做modbus485的通讯,在430的信息段存储了一些参数,现在参数被写成了采集的其他数据,这种情况发生过两次,而且两次都是被写成采集的其他数据,以至于modbus通信时地址不对,不能通讯。
板子一直没断过电,有两次是因为电池没了,忘记充电。我想请教一下信息段被擦除与电是否有关。
信息段存储数据是否合理,或者怎么做会合理,请前辈高手们解答。

网友A:
欠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但信息区的写入是有保护的,你需要谨慎开启写保护。
多半与你的程序对写保护的使用不当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欠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但信息区的写入是有保护的,你需要谨慎开启写保护。
多半与你的程序对写保护的 ...

这个是参照官方提供的例程写的。
一般都是要写入时清除写保护位,写完加上写保护位。
挺郁闷的

网友B:
一些430型号信息段有CPU的MCLK核准的参数,如果被改写,会导致主时钟无法启动。建议程序参数、 采集的其他数据还是写到主Flash中。参数可以单独定义一个扇区,这样不会导致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430型号信息段有CPU的MCLK核准的参数,如果被改写,会导致主时钟无法启动。建议程序参数、 采集的其他 ...

我用的149,被改写的数据可以看出来是我程序中的某些采集到的数据,这些数据我都是写到存储块的,但在写之前是存储在全局变量中的。而且被改写的是信息段A 的后面20几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