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层PCB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11-25):
看网上说得布线大概顺序是:
重要信号线→其他信号线→电源线→地线。
然后双层板,电源线在表层,地线在底层。那么表层就有大多数信号线和电源线了,底层主要是地线和少部分信号线了,最后效果应该是这样吗?
另外,地线和电源线的规划,需不需要画成“总→分”结构?就是电源线/地线绕板子半圈,然后分给相应的数字芯片和电容,三极管等元件。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双层板铺铜,应该铺在表层(大多数信号线和电源线),还是底层(地线和少部分信号线)

网友A:
不必过于在意。大致如此。

网友B:
复杂的板子上面 考虑信号的干扰是很重要的 可能一个疏忽就导致板子废了  你还找不到哪里出了错

网友C:
GND可以不用连接,足后的时候直接增加一个底层板,再将底层板设置为GND,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将电源设置为顶层

网友D:
低频不复杂的板子差别不是太大,但电源和地回路尽量小一点

网友E:
我觉得你可能被某些教程误导了。两层pcb板没那么多规则,一般的板,只要你把网络随便走完,就能正常使用。高速芯片才有走线的先后顺序,普通的无所谓。
多看看别人画的PCB板,自己多画一下才能有所提高。

网友F:
如果你的PCB板上有一些重要信号,比如MIPI, LPDP等差分信号,就需要优先对这些信号进行走线,并远离电源信号,如果是一些简单的信号和电源,基本都是按照电源的方向进行layout

网友G:
信号线和电源线同一层 不过要设置好间距   底层用于GND铺铜  不要分割多块GND 保证GND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