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光猫,这个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楼主:
闲来无事,拆一光猫,这个还能做什么用?

网友A(2019-12-05):
看着很肥实际没肉的东东。

网友B:
没什么用,我前天也拆了个,要是以前我也许会把电容拆下,现在越玩越专业了,都是先画图后打样,然后网上买全新的零件。

网友C:
这东西集成度非常高,除了光模块(光模块你也用不到)其他基本都没有什么价值。无非拆个开关电容不值钱的东西什么的,拆下来的都不保证好用。。。

网友D:
芯片拆下来做一个U盘还能放点东西

网友E(2020-01-09):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肥实际没肉的东东。

非常正确的回答,赞同。

网友F:
有个容量不高的内存颗粒

网友G(2020-02-10):
那几个大芯片你肯定用不着,拆下来放在网上卖,有些维修人员有可能要

网友H:
感觉还是先卖着,有要的再拆吧

网友I:
我个人认为搞维修时,电容、电阻、三端稳压器、整流二极管和插件等元件都可以使用呀,就看你需要什么,就可以取什么东东。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