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仪表双向通信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1-25):
/* 名称:甲机串口程序
说明:甲机向乙机发送控制命令字符,甲机同时接收乙机发送的数字,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3;
sbit K1=P1^7;
uchar Operation_No=0; //操作代码
//数码管代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向串口发送字符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1=LED2=1;
P0=0x00;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工作模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
TL1=0xfd;
TI=RI=0;
TR1=1;
IE=0x90;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1)
{
  DelayMS(100);
  if(K1==0) //按下K1时选择操作代码0,1,2,3
  {
   while(K1==0);
   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

   switch(Operation_No) //根据操作代码发送A/B/C或停止发送
   {
    case 0: Putc_to_SerialPort('X');
      LED1=LED2=1;
      break;
    case 1: Putc_to_SerialPort('A');
      LED1=~LED1;LED2=1;
      break;
    case 2: Putc_to_SerialPort('B');
      LED2=~LED2;LED1=1;
      break;
    case 3: Putc_to_SerialPort('C');
      LED1=~LED1;LED2=LED1;
      break;
   }
  }
}
}
//甲机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f(SBUF>=0&&SBUF<=9) P0=DSY_CODE[SBUF];
  else P0=0x00;
}
}
/* 名称:乙机程序接收甲机发送字符并完成相应动作
说明:乙机接收到甲机发送的信号后,根据相应信号控制LED完成不同闪烁动作。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3;
sbit K2=P1^7;
uchar NumX=-1;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1=LED2=1;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工作模式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RI=TI=0;
TR1=1;
IE=0x90;
while(1)
{
  DelayMS(100);
  if(K2==0)
  {
   while(K2==0);
   NumX=++NumX%11; //产生0~10范围内的数字,其中10表示关闭
   SBUF=NumX;
   while(TI==0);
   TI=0;
  }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 //如收到则LED则动作
{
  RI=0;
  switch(SBUF) //根据所收到的不同命令字符完成不同动作
  {
   case 'X': LED1=LED2=1;break;  //全灭
   case 'A': LED1=0;LED2=1;break; //LED1亮
   case 'B': LED2=0;LED1=1;break; //LED2亮
   case 'C': LED1=LED2=0;   //全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