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下串口通信后单片机就烧不进程序了

楼主(2019-11-25):
这几天在搞单片机的串口通信,自己写了个数据收发的小程序,两块单片机串口通信收发数据一会后我把程序改了想加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可是这时候有一块单片机突然就烧不进程序了,VCC/GND/TXD/RXD接口没有接错,按下烧录软件的下载按钮后连接着的问题单片机直接就运行旧的程序,自己在那启动了,用的烧录器是U8M-mini,换了一块板子就可以正常烧录,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可能会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问题板子还能抢救吗(IC型号 STC15W408AS),提前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一直按住复位再下载,下载过程中不要松开

网友B:
把用户程序下载到U8M-mini,使用脱机下载。

网友C:
把外围的连线断开在烧

网友D:
按住复位键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