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了原子的一键下载电路CH340无法识别

楼主(2019-11-25):
根据原子的一键下载电路,插入电脑后显示CH340G无法识别。
用万用变测试了D+ D-没有反,
电源供电方式也改了5v到3.3V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安装驱动看看

网友B:
类似参考

MCUISP一键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35947-1.html

网友C:
用的win几的系统,看看是否安装驱动,在检查检查电路

网友D:
是不是没有装驱动,用驱动精良看看

楼主:
用了驱动精灵还是识别不出来

楼主:
去官网下载了驱动,也是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win几的系统,看看是否安装驱动,在检查检查电路

win7 ,电路没有问题,pcb也测了就是不行,ch340g 换成ch340c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