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蔬菜大棚温湿度智能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19-11-25):
基于51单片机的蔬菜大棚温湿度智能控制系统设计模块使用:使用dht11、74hc595数码管模块、继电器模块
任务
1)根据检测到的温湿度信息控制通风与加热;
2)采用MCU、温湿度传感器、继电器、按键、数码管等;
3)通过按键设定大棚温湿度报警值;
4)上传信息到PC机;
5)当温度或适度超限时用继电器控制小灯状态模拟相应动作的发生。

////////////////////////////////////////////////////10.3            17:58////////////////////////////////////////////////////////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1^0;   //定义端口
sbit RW = P1^1;
sbit EN = P2^5;
sbit DU = P2^0;
sbit WE = P2^1;
sbit Data = P3^6;//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19];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void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
DU=1;
P0=0X00;
DU=0;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DHT11延时函数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DHT11开始信号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             接收八位二进制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              接收40bit数据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 =' ';
                rec_dat[3] = 'R' ;
                rec_dat[4] = 'H';
        rec_dat[5]=' ';
        rec_dat[6]=' ';
        rec_dat[7]=' ';
        rec_dat[8]=' ';
        rec_dat[9]='0'+(TH/10);
        rec_dat[10]='0'+(TH%10);
                rec_dat[11] =' ';
                rec_dat[12] = 'C';
                rec_dat[13] = ' ' ;
        rec_dat[14]=' ';
                rec_dat[15] =(RH/10);
                rec_dat[16] =(RH%10);
                rec_dat[17] =(TH/10) ;
        rec_dat[18]=(TH%10);
    }
}
/////////////////数码管///////////////////////////////////////////////

unsigned char code f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segbit[]={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disbuf[8]={0,0,0,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LED字模表

sbit DIO =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lck  = P1^1;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SCLK = P1^2;                                //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
// 全局变量
uchar LED[8];        //用于LED的8位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C,0xBF,0xC6,0xA1,0x86,0xFF,0xbf
};

void LED_OUT(uchar X)
{
        uchar i;
        for(i=8;i>=1;i--)
        {
                if (X&0x80) DIO=1; else DIO=0;
                X<<=1;
                SCLK = 0;
                SCLK = 1;
        }
}

void LED8_Display (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          // 查表指针
        uchar i;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4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3];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8);

        rclck = 0;
        rclck = 1;
                led_table = LED_0F + LED[4];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10);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6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5];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20);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7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6];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40);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8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7];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80);

        rclck = 0;
        rclck = 1;
        }

void LED2_Display (uchar *wei)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          // 查表指针
        uchar i;
if(wei==1)
{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ck = 0;
        rclck = 1;
}
if(wei==2)
{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4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3];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8);

        rclck = 0;
        rclck = 1;
}
if(wei==3)
{
        led_table = LED_0F + LED[4];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10);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6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5];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20);

        rclck = 0;
        rclck = 1;
}
        if(wei==4)
{
                 //显示第7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6];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40);

        rclck = 0;
        rclck = 1;
                         //显示第8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7];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80);

        rclck = 0;
        rclck = 1;
}
}
uchar wendu;
  uchar shidu;
  void shumaguan_show(void)
{
           LED[1]=rec_dat[15];
          LED[0]=rec_dat[16];
         shidu=rec_dat[15]*10+rec_dat[16];
        LED[7]=rec_dat[17];
        LED[6]=rec_dat[18];
         wendu=rec_dat[17]*10+rec_dat[18];
        LED[2]=16;
        LED[3]=16;
        LED[4]=16;
        LED[5]=16;
        LED8_Display ();

}
    //////////////////////////////////////////////////////////////////////////
sbit Beep=P2^2;                   //设置蜂鸣器引脚

sbit K1=P2^3;
sbit K2=P2^4;
sbit K3=P2^5;
sbit K4=P2^6;
sbit K5=P2^7;
void key_init(void)
{
K1=1;
K2=1;
K3=1;
K4=1;
}
uchar an=0;
uchar move=0;
  void caidan(void)
  {
           if(K1==0&&an==0)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1);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an=1;

        }
                   if(K1==0&&an==1)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1);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an=0;

        }
  }
  void move_2(void)
  {
             if(K2==0&&move==0)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2);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move=1;
        }

                     if(K2==0&&move==1)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2);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move=2;
        }

                   if(K2==0&&move==2)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2);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move=3;
        }
                   if(K2==0&&move==3)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2);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move=0;
        }

  }

uchar AlarmTL;                        // 温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TH;                        // 温度上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L;                        // 湿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H;                        // 湿度上限报警值
void up_down(void)
{
///////////////////////////////////////////////////////////////////////////////////////////////////////
          if(K4==0&&move==0)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4);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if(AlarmTL>0)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
                                        AlarmTL--;

                                        }
        }
                        if(K3==0&&move==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3);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if(AlarmTL<99)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TL++;

                        }
                        ///////////////////////////////////////////////////////////////////////////////////////////////////////
          if(K4==0&&move==1)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4);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if(AlarmTH>0)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
                                        AlarmTH--;

                                        }
        }
                        if(K3==0&&move==1)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3);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if(AlarmTH<99)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TH++;

                        }
///////////////////////////////////////////////////////////////////////////////////////////////////////
          if(K4==0&&move==2)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4);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if(AlarmHL>0)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
                                        AlarmHL--;

                                        }
        }
                        if(K3==0&&move==2)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3);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if(AlarmHL<99)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HL++;

                        }
///////////////////////////////////////////////////////////////////////////////////////////
                   if(K4==0&&move==3)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4);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if(AlarmHH>0)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
                                        AlarmHH--;

                                        }
        }
                        if(K3==0&&move==3)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3);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if(AlarmHH<99)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HH++;

                        }
/////////////////////////////////////////////////////////////////////////////////////////////////////
}

uchar TAB[8]={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send(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sbit LED1=P0^6;
sbit LED2=P0^7;
sbit LED3=P0^4;
sbit LED4=P0^5;

void panduan(void)
{
        if(wendu<AlarmTL)
         {
           LED1=0;
           Beep=0;
           DelayMs(2);
           Beep=1;
         }
                 if(wendu>AlarmTL)
         {
           LED1=1;
           Beep=1;
         }
                 if(wendu>AlarmTH)
         {
           LED2=0;
           Beep=0;
           DelayMs(2);
           Beep=1;
         }
                   if(wendu<AlarmTH)
         {
           LED2=1;
           Beep=1;
         }
                  if(shidu<AlarmHL)
         {
           LED3=0;
           Beep=0;
           DelayMs(2);
           Beep=1;
         }
                           if(shidu>AlarmHL)
         {
           LED3=1;
           Beep=1;
         }
                   if(shidu>AlarmHH)
         {
           LED4=0;
           Beep=0;
           DelayMs(2);
           Beep=1;
         }
                   if(shidu<AlarmHH)
         {
           LED4=1;
           Beep=1;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TMOD=0X20;
SCON=0X4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key_init();
        AlarmTL=15;
        AlarmTH=50;
        AlarmHL=15;
        AlarmHH=50;
        DHT11_delay_ms(10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P0=0xff;
        while (1)
        {
         caidan();
                 if(an==0)
                 {
                      DHT11_receive();
                    shumaguan_show();
                        panduan();
                 }
                                  if(an==1)
                         {
                                Beep=1;
                                        DelayMs(10);
                                move_2();        //2位右移
                                up_down();
                                LED[1]=AlarmHH/10;// 湿度上限报警
                                  LED[0]=AlarmHH%10;
                                LED[2]=AlarmHL%10; // 湿度下限报警
                                LED[3]=AlarmHL/10;
                                LED[7]=AlarmTL/10; // 温度下限报警
                                LED[6]=AlarmTL%10;
                                LED[4]=AlarmTH%10;// 温度上限报警
                                LED[5]=AlarmTH/10;

                                if(move==0)  LED2_Display (4);
                            if(move==1)  LED2_Display (3);
                                if(move==2)  LED2_Display (2);
                                if(move==3)  LED2_Display (1);
                        }
                                                if(K5==0)
                                                {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5);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TAB[0]=rec_dat[15];
                                                                   TAB[1]=rec_dat[16];
                                                            TAB[2]=rec_dat[17];
                                                                   TAB[3]=rec_dat[18];
                                                            TAB[4]=0x00;
                                                   for(i=0;i<4;i++)
                                                 {
                                                         send(TAB[i]);
                                                                DelayMs(200);
                                                 }
                                                 }

        }
}

网友A(2020-04-09):
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看呀

网友B(2020-05-22):
好帖子很有用

网友C(2020-08-22):
程序里有lcd,但是程序里有lcd,而且数码管小数点连接标的不明确,程序复杂而且有很多多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看呀

proteu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看呀

ad就可以看

网友F(2021-06-20):
“要求当前温湿度数据可以记录、存储、并通过穿行口上传到上位机以备查询。”

请问加了这个条件,需要怎样实现呢,是只用在.c程序里写出来吗?该怎么写呢。                                                                       您分享的文件的原理图还用改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