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单片机程序整理(串口、AD、定时器等)

楼主(2019-11-25):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a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ledon                              P8OUT &= ~BIT0
#define ledoff                             P8OUT |= BIT0

uint8_t led_flag=0;
uint8_t sendstr[]={"hello\r\n"};
uint8_t cstr[]={"\r\n"};

uint8_t FlashSetBuf[FLASH_LEN]={"123456"};
uint8_t RxBuf1[FLASH_LEN];
uint16_t Cap_num;
uint16_t num_start=0,num_end=0;

void p1_isr_init(void);
void timerA0_init(void);
void initClock(void);
void Init_Rtc(void);
void TA0_PWM(uint16_t per,uint16_t duty);
void TA1_CAP(void);

void main(void)
{
  uint16_t len;
  uint16_t value;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uint8_t sec,min,hour;
  uint8_t sstr[30];
  uint8_t adstr[30];
  uint8_t capstr[30];
  float v;
//  initClock();
  P8DIR |= BIT0;                //设置P8.0口为输出模式
  ledoff;
  p1_isr_init();
//  timerA0_init();
  UART_Init();
  Init_Rtc();
  AD_Init();

  FlashErase(FLASH_ADR,WORD,FLASH_LEN);                                                                //擦除写入Flash中的数据
  FlashWriteWord(FLASH_ADR,FlashSetBuf,FLASH_LEN);                                        //双字节写入函数
  FlashRead(FLASH_ADR,RxBuf1,WORD,FLASH_LEN);                                                        //Flash读取函数
  bcUartSend(RxBuf1,FLASH_LEN);
  bcUartSend(cstr,2);
  TA0_PWM(1049-1,500-1);
  TA1_CAP();

  while (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bcUartSend(USART_RX_BUF,len);
                bcUartSend(cstr,2);
                USART_RX_STA=0;
        }

        ADC12CTL0 |= ADC12SC;                                                                                                    //开始采样转换
        value = ADC12MEM0;                                                                                                    //把结果赋给变量
        v=value*3.0/4096;
        sec = RTCSEC;
        min = RTCMIN;
        hour= RTCHOUR;

        sprintf(sstr,"Time: %02x:%02x:%02x \r\n",hour,min,sec);
        sprintf(adstr,"AD: %d V:%.2fV \r\n",value,v);
    if(Cap_num)
    {
                sprintf(capstr,"Cap: %d \r\n",Cap_num);
                bcUartSend(capstr,strlen(capstr));
                TA1CCTL1 |=CCIE;
                Cap_num=0;
    }

        bcUartSend(adstr,strlen(adstr));
        bcUartSend(sstr,strlen(sstr));
        delay_ms(1000);
  }
}
void timerA0_init(void)
{
    TA0CTL |= MC_1 + TASSEL_2 + TACLR;             //时钟为SMCLK,比较模式,开始时清零计数器   smclk 12MHZ aclk
    TA0CCTL0 = CCIE;                                                //比较器中断使能
    TA0CCR0  = 1000;                                                //比较值设为1000,相当于1ms的时间间隔
    __enable_interrupt();
}
void p1_isr_init(void)
{
         P1REN |=  BIT2;                           // 使能P1.2上拉电阻
         P1OUT |=  BIT2;                           // P1.2口置高电平
         P1IES &= ~BIT2;                           // 中断沿设置(下降沿触发)
         P1IFG &= ~BIT2;                           // 清P1.2中断标志
         P1IE  |=  BIT2;                           // 使能P1.2口中断
         __bis_SR_register(GIE);                   // 进入低功耗模式4 开中断
}
// P1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delay_ms(10);
        if((P1IN & BIT2)==0)
        {
                if(!led_flag)ledon;                                  //改变LED1灯状态
                else ledoff;
                led_flag=~led_flag;
        }
        P1IFG &= ~BIT2;                         //清P1.2中断标志位
}
uint16_t t=0;
/************************定时器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
        if(t>1000)
        {
                t=0;
                P8OUT ^= BIT0;                                                        //形成闪灯效果
        }
        //P8OUT ^= BIT0;                                                        //形成闪灯效果
}

void initClock(void)
{
    UCSCTL6 &= ~XT1OFF; //启动XT1
    P5SEL |= BIT2 + BIT3; //XT2引脚功能选择
    UCSCTL6 &= ~XT2OFF;          //打开XT2
    PMMCTL0_H = 0xA5;                                         //开PMM电源管理
     SVSMLCTL |= SVSMLRRL_1 + SVMLE;                            //配置SVML电压
     PMMCTL0 =  PMMPW + PMMCOREV_2;                             //配置内核电压
     while((PMMIFG & SVSMLDLYIFG ) == 0);                       //等待设置完成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 SVSMLDLYIFG);
     if((PMMIFG & SVMLIFG) == 1)                                //判断内核电压是否上升到VSVML
           while((PMMIFG & SVMLVLRIFG) == 0);                   //如果没有等待
     SVSMLCTL &= ~SVMLE;                                        //关掉SVML模块
     PMMCTL0_H = 0X00;                                          //锁存配置
    __bis_SR_register(SCG0);
    UCSCTL0 = DCO0+DCO1+DCO2+DCO3+DCO4;
    UCSCTL1 = DCORSEL_4;       //DCO频率范围在28.2MHZ以下
    UCSCTL2 = FLLD_4 + 1;       //D=16,N=1
    UCSCTL3 = SELREF_5 + FLLREFDIV_3;    //n=8,FLLREFCLK时钟源为XT2CLK;DCOCLK=D*(N+1)*(FLLREFCLK/n);DCOCLKDIV=(N+1)*(FLLREFCLK/n);
    UCSCTL4 = SELA_4 + SELS_3 +SELM_3;    //ACLK的时钟源为DCOCLKDIV,MCLK\SMCLK的时钟源为DCOCLK
    UCSCTL5 = DIVA_5 +DIVS_4;      //ACLK由DCOCLKDIV的32分频得到,SMCLK由DCOCLK的2分频得到
                //最终MCLK:16MHZ,SMCLK:1MHZ,ACLK:32K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void Init_Rtc(void)
{
        // BCD码日历格式输出
        RTCCTL01 = RTCBCD + RTCHOLD + RTCMODE + RTCTEV_0;
        RTCSEC = 0x54; //初始化秒
        RTCMIN = 0x59 ; //初始化分钟
        RTCHOUR =0x21; //初始化小时
        RTCDOW = 0x02 ;
        RTCDAY = 0x24; //日期初始化
        RTCMON = 0x11 ; //初始化月份
        RTCYEAR = 0x2005; //初始化年份
        RTCCTL01 &= ~RTCHOLD; //打开RTC模块
}

void TA0_PWM(uint16_t per,uint16_t duty)
{
        //Initialize
        P1SEL |= BIT2+BIT3+BIT4+BIT5;                                                                                         //从P1.2输出
        P1DIR |= BIT2+BIT3+BIT4+BIT5;

        //初始化定时器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TA0CCTL0 = OUTMOD_7 + CCIE;
        TA0CCTL1 = OUTMOD_7;
        TA0CCTL2 = OUTMOD_7;
        TA0CCTL3 = OUTMOD_7;
        TA0CCTL4 = OUTMOD_7;
        TA0CCR0 = per/*Period*/; //Change me
        TA0CCR1 = duty/*Duty*/;   //Change me
        TA0CCR2 = duty/*Duty*/;   //Change me
        TA0CCR3 = duty/*Duty*/;   //Change me
        TA0CCR4 = duty/*Duty*/;   //Change me

        __enable_interrupt();
}

void TA1_CAP(void)
{
        P2DIR&=~BIT0;  //捕捉P2.0口    cc1
        P2SEL |= BIT0;
        P2REN |= BIT0;          //启用P2.0内部下拉电阻

        TA1CCTL1 |= CAP + CM_1 + CCIS_0 + SCS + CCIE;//捕获模式,上升都捕获,选择CCI2A,同步,捕获中断开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ID_0 + TACLR; //SMCLK=1M,连续计数模式

}

/************************定时器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 = 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 (void)
{
           if(TA1CCTL1&CM_1)                        //捕获到下降沿
             {
               TA1CTL|=TACLR;
               TA1CCTL1=(TA1CCTL1&(~CM_1))|CM_2;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
           else if(TA1CCTL1&CM_2)                    //捕获到上升沿
             {

                   Cap_num=TA1CCR1;                  //记录下结束时间
               TA1CCTL1 &=~CCIE;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TA1CTL|=TACL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