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输出多位十六进制数?

楼主(2019-11-25):
想用单片机发送一个8或10位的数给上位机,比如0xff000100ff怎么输出,用什么存储,用了int输出只显示两位!

网友A:
你好!
先转换成数组,然后发送,接收后重新组合

网友B:
用sprintf函数转换成字符串在输出

网友C:
在机器中多位数是分多步一位一位传送的,送达之后动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