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接入51单片机后只有黑方块,不能读数据,怎么解决啊 求帮助

楼主(2019-11-25):
(无正文)

网友A:
黑方块是对比度调

网友B:
那大概率是你的电路问题呀

网友C:
检查硬件,数据线,控制线的连接是否有问题,再看程序中时序又没出错。

网友D:
如果排除接线和硬件问题,就是软件问题了,硬件常见的是连接错误,软件常见是时序。
建议检查连线,再网上找个现成的程序试,初学显示一类的,第一步点亮,然后再功能。

网友E:
先排查线路有没有接错,然后检查软件,看看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F:
修改程序不行的话可以试试用螺丝刀扭一下1602上面的电位器

网友G:
把背光电源接上,用一3k电阻把vo接地

网友H:
屏全黑, 检查对比度部分(有些是硬件调, 大部分是软件调), 只有部分黑, 送显示数据那块检查下

网友I:
应该是字库问题,没有读到字符编码

网友J:
这个时候你的正文应该是“如图”而不是“如题”。
如果是一行空白(或很淡),另一行全是方框,那就是典型的初始化没有成功。检查硬件连接和初始化程序。如果是其他黑块,那就要另行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