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求助

楼主(2019-11-25):
各位大佬,小弟有个问题,单片机例子都是原串口接收数据,原串口进行发送,。我现在要串口1接收传感器数据,通过串口2发送给PC机的串口助手,然后PC机的串口助手发送命令到串口2,然后通过串口1发送到传感器。

网友A:
可以啊,一路串口是PC的通信,一路是传感器的通信

网友B:
嗯,标准的双串口应用,没啥问题啊,你只是把数据搬运一下发过来就行了啊。

网友C:
想法很好,思路清晰,照着做就是了。

网友D:
没看出来你要问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一路串口是PC的通信,一路是传感器的通信

但我不知道在中断怎么实现,麻烦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很好,思路清晰,照着做就是了。

希望有个模板看看

网友E:
这个完全可以的。实现也不难。就是单独实现两个串口的功能,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缓存或者处理过的传感器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

网友F:
你的想法很好啊,继续就可以了。

网友G:
开两个串口,一个跟传感器通讯 一个跟P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