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人会配置PIC33EP64单片机吗?我使用的是外部晶振+PLL

楼主:
这是我的初始化配置
_FOSCSEL(FNOSC_PRIPLL) //???????
_FOSC(POSCMD_XT&FCKSM_CSECMD & OSCIOFNC_OFF)   //
_FWDT(WDTEN_OFF)
_FICD(ICS_PGD2 & JTAGEN_OFF)
//_FDEVOPT(PWMLOCK_OFF)

void System_Colck(void)
{
    //产生Fosc = 120MHz 60MIPS
    CLKDIVbits.PLLPRE = 0;//N1 = 2  7.3728MHz/2= 3.6864MHz
    PLLFBDbits.PLLDIV = 63;//M = 65  3.6864*65 = 239.616MHz
    CLKDIVbits.PLLPOST = 0;//N2 = 2 239.616/2 = 119.808MHz
    while (OSCCONbits.COSC!= 0b011)
    while (OSCCONbits.LOCK!= 1) {};//PLL 处于锁定状态
}

上面是我的初始化代码,但是程序一直跑不起来,我是第一次用PIC单片机,各位同志多有指教

网友A(2019-11-25):
哦 对了,我用的是7.5M的晶振

网友B:
请问一下,有人会配置PIC33EP64单片机吗?

很多人会!但我不会!烂度有篇详细介绍。

网友C:
这个得通过软件来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通过软件来设置

是什么软件呢?可以说一下嘛兄di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会!但我不会!烂度有篇详细介绍。

我搜过好像好少人用PIC33的样子,没有搜到有用的,请问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搜过好像好少人用PIC33的样子,没有搜到有用的,请问可以发一份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