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逻辑分析仪是怎么一回事? 靠谱吗

楼主(2019-11-25):
最近在研究某电路的通讯语句 我买了两个串口转USB接口的转换器,然后上位机和板子通讯另外一个用来监听,但是还是太麻烦了.
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叫虚拟逻辑分析仪的玩意儿...居然只要20元左右! 好便宜啊!
可是,在我的印象里,逻辑分析仪是经常非常的贵的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请问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我看到不少人说这个是山寨的 ,请问是怎么一回事?
不懂欸,还请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就有,感觉还挺好用的,调试串口、SPI、IIC什么的接口很方便,不过没有示波器功能。。。

网友B:
有用,但最好也买好点的,

网友C:
测电容电感的仪器也是高价的,但百元内的万用表上有的也有此功效,主要看你的要求。
监听电平和时序也就是记录AD转换,至于虚拟是个什么鬼就知不道了,二十多元买个玩具玩试试也不错的。

网友D:
逻辑分析仪挺好用的 还带协议分析,平时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E:
贵的与便宜的功能有差异,配件有差异,稳定性有差异,作为一般使用足够,条件允许买好一点的。

网友F:
自己用CYC68013A做一个

网友G:
如果通信速率在115200内,20块的逻辑分析器,都可以用的,平常单片机看看通信逻辑足够了,如果要看纹波的,还是得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有,感觉还挺好用的,调试串口、SPI、IIC什么的接口很方便,不过没有示波器功能。。。

是的 ,因为这玩意可以看成一个1位的ADC 只有高低之分 哈哈

网友H:
它会在电脑给你显示一下时钟或者数据的电平状态,看起来好有用的
但实际上,对于新手用处不大,精度高的工业级这玩意又不行
总的来说,20块可以考虑,50块就不要了
尽量不要让问题出现在这玩意上就可以了
通讯协议这东西,抄一下别人的代码,自己多理解一下就行了

网友I:
调试低速的单片机通信还是挺好用的,值得购买!当然如果不差钱,可以买贵的,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我买了 很好用

网友J:
买的二十块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