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不是晶振不起振呢

楼主(2019-11-26):
在同样的两块板子上,一块正常显示时间
另一块死活就是00:00:00。换了晶振和电容都不行。请问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怎么来排除障碍呢

楼主:
补充一下,按键操作都正常。菜单都可以操作

网友A:
换了晶振还不行就不是晶振的问题了吧,是什么是时间啊,RTC?

网友B: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C:
可能的问题是:
1、RTC晶振没起振,一般都有一个默认的日期和时间
2、通信有问题,读不出时间,这时显示的是显示缓存中的复位数据或其他错误数据

网友D:
你没有说明用了哪些硬件,别人不好判断。

网友E:
既然换了晶振和电容都不行,那就需要检查其他的电路,量量电压,看看接线

网友F:
看你的显示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显示是程序控制的,能够显示出来就跟时钟电路没有关系

网友G:
什么板子 ? 修不了就直接换。

网友F:
这样的问题,还需看其它相关电路,特别是外部中断、定时计数器引脚,是否有短路现象,CPU本身是否有部分损坏等原因,方便的话,交换一下CPU进行测试

网友H:
是时钟芯片吗,是的话,首先确认起振标志位是否起振,使用示波器接个10p电容,或者表头直接接上去晶振两脚,看看是否起振。

网友I:
首先不清楚你是什么样的板子,如果是单片机一类的,晶振不起振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起振你程序也下不进去

网友J:
类似你这种情况我以前经常遇到,以至于我以后设计单片机电路总是在剩余的一个I/O口做一个测试点,然后驱动一个LED,这样做有以下好处
1:编写的程序运行不正常可以编一个LED闪烁程序,一秒闪一到两次都可以,如果LED闪烁程序正常,说明单片机和晶振都没有问题
2、编写比较精确的定时程序,可以用这个驱动LED的I/O口发一个方波信号,用示波器测量这个方波信号的时间比计算要快,也很直观
3、进某个中断或者某个子程序让这个I/O口为高,返回中断或者子程序让这个I/O口为低,你可以观察你的中断或者子程序运行情况
4、在程序的关键点让这个I/O口的LED亮灭,对调试比较复杂的程序大有好处
5、整个编程中你可以用这个I/O口测试主程序的循环次数,循环次数的频率越高,说明的你的程序CPU应用率越高
6、最后程序编完,利用主程序的循环次数编一个LED闪烁程序,随时可以观察主程序运行情况
总之,单片机电路在剩余的一个I/O口做一个测试点,好处多多,你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不好说,只有慢慢排查,先编一个一秒闪一次的程序,没有示波器就是用万用表也可以看出来。示波器是单片机编程的必备工具,我编程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个是仿真器、一个是示波器,这两样东西差一样我宁愿不编程序。

网友K:
还是要检查不行的板子,烧录程序能行吗?复位引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L:
这个问题得看是哪种电路,像有1302 之类芯片的也是要重点检查之一,如果用到单片机定时器那得看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M:
按键都正常,晶振是没问题的。说明单片机在正常式作

网友N:
用示波器检测看看是否有波形产生

网友O:
通常我们可以测试晶振两端对地电压初步判断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C:
RTC时钟一般就2种,一是MCU内部集成的,二是外部IC ,不知道LZ的是那种;
针对第一种主要检查一下程序设置或硬件的问题,硬件比较简单就是焊接好不好,晶振是否起振,及偏置电容是否匹配等;
第二种情况就是程序上的时延是否合适等,硬件上检查通信线路,一般外置RTC都是I2C通信,检查上拉电阻是否合适(一般是10K),相关的硬件补焊一下,还有就是RTC的晶振是否起振,我的经验是起振否跟匹配电容有一定关系,像LZ情况的是,原来晶振匹配了2只20P的电容,会有不起振的现象,去掉一只后就好了。LZ可以参照试试。
LZ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晶振的波形,示波器用交流源,探头10倍衰减。正常情况是正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