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f[r++ & 0x0f] = RBUF;这句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26):
buf[r++ & 0x0f] = RBUF;这句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只这一句话不好理解他的意思

网友B:
把不断接收的数据RBUF取低4位依次存入buf[]数组中

网友C:
buf[r++ & 0x0f] = RBUF;
首先理解 buf[]是数组,r++ 是每次加一,& 0x0f是高位为0;
整体理解把 RBUF送 buf[]数组,数组每次加一,数组最大值不大于0x0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uf[r++ & 0x0f] = RBUF;
首先理解 buf[]是数组,r++ 是每次加一,& 0x0f是高位为0;
整体理解把 RBUF送  ...

0000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1  1000  1001  1010  1011  1100  1101  1110   1111
应该数组强制变成8位的数组,并且不断覆盖。没有前后真的不好判断功能

网友E:
同意6楼的回答,数组元素最大1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