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Y 4*4按键扫描源程序

楼主(2019-11-26):
原理很简单 慢慢看 就看懂了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KGPT[2][4];

KGPT KPIN={ {{GPIOG,GPIO_Pin_11},{GPIOG,GPIO_Pin_9}, {GPIOD,GPIO_Pin_6},{GPIOD,GPIO_Pin_4}} ,//row 横行
                                                {{GPIOD,GPIO_Pin_2}, {GPIOD,GPIO_Pin_0},{GPIOC,GPIO_Pin_11},{GPIOA,GPIO_Pin_15}}
          }; //col 竖行

#define RCC_APB2_GPIOX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G//IO时钟
#define MAX_Time   36000000 // 松手检测最大延时
//按键初始化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
  u8 i;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_GPIOX,ENABLE);//使能PORTC时钟
  for(i=0;i<4;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PIN[0][i].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成推挽输出
         GPIO_Init(KPIN[0][i].GPIOX,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row
         GPIO_ResetBits(KPIN[0][i].GPIOX,KPIN[0][i].GPIO_Pin);
        }
for(i=0;i<4;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PIN[1][i].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S拉输入
                 GPIO_Init(KPIN[1][i].GPIOX,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col
        }
}

u8 ReSca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colPin,u8 colIndex)
{
u8 i;
delay_ms(10);//消抖延时
for(i = 0;i<4;i++){
  GPIO_SetBits(KPIN[0][i].GPIOX,KPIN[0][i].GPIO_Pin);//每个行置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 colPin) == 1)) //如果列也变了 行的值就知道了 为 i
                {
                        GPIO_ResetBits(KPIN[0][i].GPIOX,KPIN[0][i].GPIO_Pin); //行恢复 置0
                  return colIndex+i*4+1;//返回的数据 为1-16 对应4x4键盘的16个键
                }
        GPIO_ResetBits(KPIN[0][i].GPIOX,KPIN[0][i].GPIO_Pin);     //行恢复 置0
}
return 0;
}
u8 KEY_Scan(void)
{
u8 i,keyvalue;
        //u32 j=0;
        for(i = 0;i<4;i++)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PIN[1][i].GPIOX,KPIN[1][i].GPIO_Pin) == 0)//检测列 列值为 i
         {
                        keyvalue = ReScan(KPIN[1][i].GPIOX,KPIN[1][i].GPIO_Pin,i);//检测行 取键值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PIN[1][i].GPIOX,KPIN[1][i].GPIO_Pin) == 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PIN[col][i].GPIOX,KPIN[col][i].GPIO_Pin) == 0)&&(j<MAX_Time))j++;//松手检测
                        return keyvalue;//返回键值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