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做一个可以接收LABVIEW发过来的数据对单片机发送给电机脉冲数进行改变的程序。

楼主(2019-11-26):
我写了一个发脉冲的程序,需要用LABVIEW发送一个数据给程序中的N进行改变。
#include <reg52.h>
#define N 200
sbit PLU = P1^0;
sbit DIR = p1^1;
sbit ENA = P1^2;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main()
{
  ENA=1;
  DIR=0;
  while(1)
  {
   PLU = 1;
  delay(N);
  PLU = 0;
  delay(N);
  }
  }

楼主:
我用串口助手发数据过来,为什么产生的波形没有发生变化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LU = P1^0;
sbit DIR = P1^1;
sbit ENA = P1^2;
uchar  flag;
uchar N;

void Initura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a;
        TL1 = 0Xfa;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0;
        if(RI)
        {
        N = SBUF;
        RI = 0;
        flag = 1;
        }
        ES=1;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main()
{
         Initurat();
         ENA=1;
         DIR=0;
         while(1)
         {
          PLU = 1;
                delay(N);
                PLU = 0;
                delay(N);
         }
}

网友A:
改变太小了,看不出来,建议通过定时器来实现模拟PWM的值,这样根据“N”改变定时器的值来实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太小了,看不出来,建议通过定时器来实现模拟PWM的值,这样根据“N”改变定时器的值来实现目的

上面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吗?接收的值赋予N了吗?用示波器看一点变化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