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模块data发送给单片机开发板是什么?

楼主:
最近买了一个红外模块,图片如下所示。我准备在stm32f103c8t6上写程序。
如果检测到人之后,则开发板的灯亮,如果没有,则开发板灯不亮。
然后现在遇到了问题是 这个红外模块给开发板的是什么数据?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电压值?如果我们在程序里面检测的话需要怎么写。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的,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A(2019-11-26):
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B:
模块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0和1,也就是高低电平,低电平是 0v,高电平是接近 VCC

网友C:
0-VCC电压。一般会通过adc采集转换成0-4096模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