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的温控电路。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PT100温度控制器,当PT100的电阻位100R的时候输出始终不为0,能帮我看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PT100我就用两个电阻代替了。

网友A(2019-11-27):
建议搜集资料采用电流桥的方式,测量桥失衡时的电流再进行运算放大来测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