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家居控制系统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2019-11-26):
学校的一个嵌入式设计大赛,做的一个家居系统,用的是实验室的板子,单片机型号是STC8A8K64S4A12,因为用的模块较多,所以可能接线有点乱,在这里附上程序,算给大家一个借鉴。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All.h>

//uchar idata i;
//定时器0产生PWM用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void DC_Motor_Allocate()
{

        //  Motor_Scan();//电机开关扫描按键
          Ray_Key_Scan();//红外按键扫描
      Ray_decode_Ser();//红外控制
          Temperature_Auto_control_fan();//温控风扇

}

void LCD1602_Allocate()
{
        //static uchar xdata count=0;

        //if(count==2)
        //{
        //        count=0;
           LCD1602_menu();//LCD1602菜单界面
        //}
//count++;
}

void OLED_Allocate()
{
        static uchar xdata count=0;
        if(count<10)
        {
                 Picture2();//显示第一行
               Home_On_Off();
                        Home_On_Off1();//显示固定的汉字
        }
   else if(count<15)
           Picture1();
   else if(count==15)
           count=0;
   count++;
}
//        switch(count)
//        {
//                case 0,1,2,3,4,5: break;//家居开关显示界面
//                case 6,7,8,9,10: count=0;break;
//        }
        //count++;
////        if(count==10)
////        {
//                //count=0;
//      //OLED_menu();//OLED菜单界面
//        //}
//        static uchar xdata Music_count=0;
//        switch(Music_count)
//        {
//                case 0:OLED_Display_Music_Nomatter();break;
//
//                case 1:OLED_Display_Music_Nomatter2();break;
//                //case 2:OLED_Display_Music_timian();break;
//        }
//        Music_count++;
//        if(Music_count==2)
//                Music_count=0;
//}
//红外对管 数据分配
void Ray_Allocate()
{
  static uchar xdata count=0;
        if(count==3)
        {
                count=0;
            Gesture();//手势控制音乐
        }
        count++;
}
void main()
{
        LCD12864_Init();
        LCD1602_Init();
        DS1302_Init();
        OLED_Init();//OLED初始化
        Timer0_INT0_Init();//红外遥控  定时器0 外部中断0 初始化
        Picture();//显示需要的图标
     ADC_Init();

        //ultrasonic_Init();//定时器1  超声波测距
        //Timer1Init();//定时器1  产生电机PWM

        while(1)
        {
                Smog_Alarm();//烟雾报警
                Touch_Key_Scan();
                 Motor_Scan();//电机开关扫描按键
          LCD12864_menu();//LCD12864菜单界面
         LCD1602_Allocate();//LCD1602菜单界面
     OLED_Allocate();
     DC_Motor_Allocate();//温控风扇数据分配
         Ray_Allocate();//红外对管

         //Home_On_Off();

                //LED_Bright();
//        //OLED音乐界面刷新
//        OLED_Music_Flag++;//OLED音乐图片切换标志
//                if(OLED_Music_Flag==3)
//                        OLED_Music_Flag=0;//循环切换
        }

}

网友A:
规模宏大

楼主(2020-03-12):
确实,外设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