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DHT11显示室内温湿度

楼主(2019-11-26):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ht11.h"

int main(void)
{
        int n = 20;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delay_init();
        OLED_Init();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1152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DectectDivce();
        OLED_Clear();
        OLED_Refresh();
        LED_ON;
  while(n--)
  {
        OLED_Refresh();
        OLED_ShowString(14,20,"Device is OK",16);
        }
  OLED_Clear();
  OLED_Refresh();
        OLED_ShowString(0,16,"Temp:   C",16);
        OLED_ShowChinese(55,16,11,16);
         OLED_ShowString(0,32,"Humi:   %",16);
        OLED_Refresh();

        while(1)
        {
                  OLED_Refresh();
                        delay_ms(10);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OLED_ShowNum(38,16,temperature,2,16);
             OLED_ShowNum(38,32,humidity,2,16);
        }
}

调好的 DHT11.7z

网友A:
可以可以

网友B:
能说下引脚分别接哪里的吗?

网友C(2020-05-25):
谢谢大佬,满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