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使能端EN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9-11-26):
我看其他人的程序中一直改变EN的状态,难道不是EN为1是屏幕亮,EN为0是屏幕不亮么

网友A:
1VSS-模块的电源地
2VDD-模块的电源正端
3V0-LCD驱动电压输入端
4RS(CS)H/L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
5R/W(SID)H/L并行的读写选择信号;串行的数据口
6E(CLK)H/L并行的使能信号;串行的同步时钟
7DB0H/L数据0
8DB1H/L数据1
9DB2H/L数据2
10DB3H/L数据3
11DB4H/L数据4
12DB5H/L数据5
13DB6H/L数据6
14DB7H/L数据7
15PSBH/L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L-串行
16NC空脚
17/RETH/L复位低电平有效
18NC空脚
19LED_A(LED+5V)背光源正极
20LED_K(LED-OV)背光源和负极
具体的需要看时序图  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B:
EN是允许并行数据传输的控制端,高电平时允许传輸,低电平时禁止传输

网友C:
EN作为使能端,就是一个开关了,有的要求是低电平,有的要高电平
电平符合要求就正常工作
反之就不能正常工作
你记住这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D(2020-03-16):
//液晶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w=0;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液晶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rw=0;
        lcdrs=1;
        P0=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请问这段代码什么意思呀

网友E:
LCD12864的EN引脚用于使能LCD的读写功能。 它具有时序和逻辑级别要求。 为了进行写入,需要将EN引脚拉高约5 ms,然后将其拉低以激活写入命令。

网友F:
液晶接收数据需要一个指示,这个指示就是EN,在有指示的时候,Lcd才接收数据,(因为你端口不管是0还是1,都一直有信号。lcd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该接收数据,所以需要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