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设计的时钟如何用24c02实现锁存

楼主(2019-11-26):
用51单片机设计的时钟如何用24c02芯片储存,比如6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该怎么锁存

网友A:
嗯,不用24c02芯片储存,就单片机就行了,6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也可以用74hc595

https://wenku.baidu.com/view/54d036ae1eb91a37f0115c51.html

网友B:
你说的锁存,是把当前时间保存下来吗

网友C:
锁存与存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锁存是把输入的数据暂存在锁存器(寄存器),一般掉电后锁存结果就无效了,24C02作为存储器,可以保存最多256B的数据,掉电后还存在,但要用特殊方法(IIC)写入和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