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MV与STM32串口通信解析源程序

楼主(2019-11-26):
可以识别两种颜色并反馈到STM32进行解析,标记并区分两种颜色的,内还有stm32追小球的云台图为,STM32通过串口与PC端通信上传数据的效果,帧率很高很稳定!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olde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HMI.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openmv.h"
/*全局变量*/
int PWM=1665;
int16_t p_x=100;
int Holder_PID(int8_t Xerror,int8_t Dzone)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opemv串口接收*/

        uart3_init(9600);             /*串口屏*/
        uart2_init(9600);            /*串口发送printf*/

        while(1)
        {

         printf("\n\r X偏移=%d Y偏移=%d \n\r" ,OpenMV_RX ,OpenMV_RY);   /*X轴左负右正 red */
         printf("\n\r X偏移=%d Y偏移=%d \n\r" ,OpenMV_GX ,OpenMV_GY);   /*X轴左负右正 green */
         printf("\n\r 颜色合=%d \n\r",OpenMV_add);                      /*0x00没检测到0x01red 0x02green 0x03都有*/

        }
}

int Holder_PID(int8_t Xerror,int8_t Dzone)    /*PWM在1750-1950之间对应0~180°*/
{
                static float  kp=0.08,kd=0.18,Ki=0;
                static float LastError,SumError,LastPWM,PWM_PID;
                float Error,dError;

                char flag;
          Error=Xerror;
          /*积分*/
          SumError+=Error;

          if(Xerror<=Dzone&&Xerror>=-Dzone)
                {
                  return LastPWM;
                }
                /*微分*/

          dError=Error-LastError;
          LastError=Error;

                PWM_PID=(kp*Error+kd*dError+flag*Ki*SumError);
                if(PWM_PID<=Dzone&&PWM_PID>0.5)PWM_PID=1;
                if(PWM_PID>=-Dzone&&PWM_PID<-0.5)PWM_PID=-1;

    PWM=PWM+PWM_PID-2;

                /*限幅*/
                if(PWM>=1755)PWM=1755;
                if(PWM<=1575)PWM=1575;
                LastPWM=PWM;

                return PWM;
}

网友A(2021-08-02):
可以在LED上显示吗

网友A:
老哥,你知道怎么连接吗

网友B:
云台是追踪的吗

网友C(2019-12-25):
可以啊 显示器吗

网友D:
硬件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