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运行不了A++

楼主(2019-11-26):
用的电脑是win10的,keil5运行仿真程序时A++就是不进入这个节奏。然后定时程序中断也进入不了,麻烦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 不行就换个变量名称不就行了。

网友B:
什么都没有怎么看

楼主:
换了个XP系统什么问题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