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24缩小电路问题

楼主:
请求解释下这个电路作为过压保护的原理还有缩小电路的工作原理     是通过缩小的电路然后连接到单片机 让单片机进行判断的吗?   在此多谢各位了

网友A(2019-11-27):
可以这样理解,主要是为了匹配放大 电路最大有效值与AD输入电压,你给出的原理图简单计算,一级放大为:10K/10K,一级放大为:3K/20K

网友B:
这是一个运放的基本的反相放大电路,这属于基础电路,你是不应该问的,你还问,那就说明你的基础还不好,应该再回去多看一下运放的几种基本的放大电路
对于你这个电路,前一个放大作为跟随器,后一级作为缩小倍数的放大电路
但是,任何把运放的增益设定成小于1的放大电路,都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所以,你这电路不怎么好,设计这电路的人没有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运放的基本的反相放大电路,这属于基础电路,你是不应该问的,你还问,那就说明你的基础还不好,应该再 ...

分析的好!缩小电路不可取!放大再缩小,不如直接使用分压电路!或者考虑分压电路再结合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害人的,不但复杂效果还不好,如果输入电压功率足够直接用20k和3k电阻分压接ADC就好了,如果输入电压功率不够先加一个电压跟随,后面也是直接用20k和3k电阻分压接AD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