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流水灯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11-26):
我是要写一个控制LED灯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依次点亮的程序,然后用三个键分别控制依次点亮LED灯的间隔,为200ms,1000ms,3000ms,但是用delay软件延时的话,会导致按下键盘的时候,程序可能会处在delay函数里面,无法响应,要是加入中断的话,是不是需要用两个计时器,一个控制键盘定时扫描,一个来点亮LED灯,但是这样的话,键盘扫描的程序会不会在中断里面跑飞呀。。思路不对的话,大家能帮我指点以下吗?苦恼了好几天了

网友A:
写3个延时函数,分别调用

网友A:
刚刚看错了,一般来说很少出现跑飞,更何况是这么简单的程序,一个定时器就够了,10ms执行一遍,再定义三个变量,定时器每执行一次三个变量各加一,200ms就是等待到累加20次进行执行对应点亮的函数,然后对应计数的变量清零,1000ms,1500ms以此类推,同时在10ms定时器里检测三个按键对应电平,按下时记录标志位,进行消抖处理。更具标志位判断按键是否第二次按下,再执行对应函数改变计数到多少次这个阈值。

网友B:
一个定时器两个定时器都可以。只要程序没错误是不会跑飞的。

网友C:
延时用定时器,在主循环查询标志位

网友D:
延时函数就行了吧

网友D:
定时准确可以用定时器中断

楼主:
感谢大家啦~~已经调试成功了(^ ^)

网友E:
能发一下你的设计吗  楼主

网友F:
键盘扫描放主函数,流水灯刷新放定时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发一下你的设计吗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void delay();
uint temp,flag,k,aa,num,time;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P3=0xff;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time=20;
        while(1)
        {
                if(flag)
                {
                        if(k<=7)
                        {
                                flag=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k++;
                        }
                        if(k>7)
                        {
                                flag=0;
                                temp=_cror_(temp,1);
                                P1=temp;
                                k++;
                        }
                        if(k==15)
                                k=0;
                        if(k==7)
                                k=8;
                }
        }
}
void delay(uint z)//1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aa++;
        num++;
        if(aa==2)
        {
                aa=0;
                if(key1==0||key2==0||key3==0)
                {
                        delay(5);//消抖
                        if(key1==0)          //再次检测
                        {
                                time=20;
                                num=0;
                        }
                        if(key2==0)          //再次检测
                        {
                                time=100;
                                num=0;
                        }
                        if(key3==0)          //再次检测
                        {
                                time=300;
                                num=0;
                        }

                        while(!key1);//按键未返回,一直死循环
                        delay(5);
                        while(!key1);
                }
        }
                if(num==time)
                        {
                                flag=1;
                                num=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