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琴设计(可显示光敏、温度、日期)

楼主(2019-11-26):
51单片机电子琴设计(可显示光敏、温度、日期)

作者:林宏伟   学校:shaoguandada   时间:2019/11/26

首先,看图:下面这张图是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基础要求,一共是10个小课题,难度的话,初步认为是半颗星,说难不算难,说简单确实很简单,这对于那些有基础的同学而言轻松,基本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编号
项目名称
要求
学号
1
基于DS1302的电子万年历设计
1、电子万年历功能;2、可设置三组以上的闹钟;3、温度检测功能;4、倒计时功能
学号尾数为1
2
简易数字电压表
1、可检测显示05V的直流电压;2、可检测环境光照功能,将系统工作环境的光线分为强、中、弱三个等级并在液晶上显示。
学号尾数为2
3
数控电压源设计
1、可输出05V的直流电压。直流电压的大小用键盘设置确定,精度为0.1V2、可输出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波形的频率不限,但是幅度可在1~5V之间用键盘设置, 精度为0.1V
学号尾数为3
4
环境温度、光照检测报警系统设计
1、检测显示当前的环境温度和光线强度。2、键盘设置温度和光强的上限与下限值,如果温度与光强超出界限值,则蜂鸣器发出警报。同时液晶显示警报的类型。
学号尾数为4
5
多功能电子琴设计
1、高、中、低音调选择功能;2、手动演奏功能;3、至少能自动演奏一首歌曲;4、完美的中文操作界面。
学号尾数为5
6
多功能电子计算器设计
1、基本的加减乘除运算功能;2、乘方、开方运算;3、三角函数运算;4十进制、二进制、十六进制转换功能。
学号尾数为6
7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钟设计
file:///C:\Users\LITTLE~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4440\wps1.jpg1、时分秒显示;2、时分秒可以现场键盘设置;3、断电后下一次通电时,时钟能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运行;4、温度检测显示;5、秒表功能
学号尾数为7
8
基于LCD图像显示的数字钟设计
1、 利用LCD图型模式,编程实现时钟功能。显示模式参考图如右图所示。
2、键盘实时调整时钟数据
学号尾数为8
9
英文记事本设计
1、开机密码设置功能。系统通电后,要输入6位的密码才能进入系统。3、进入系统后,可以输入英文文章。即系统按键具有数字、标点符号、大小写字母、空格,回车等字符输入功能。4、附加功能。进入系统后,密码可以用按键更改;输入的文章,液晶界面显示满之后,能够分页切换,并且具有保存、清楚功能。
学号尾数为9
0
PWM信号发生器设计
1、利用单片机控制DA转换器,变出控制输出两路相位相反的PWM信号;2PWM信号的幅度可在0.1V~5V之间用键盘按照0.1V的分辨率任意设定;3PWM的展空比,可在1%~99%之间,按照1%的精度,用键盘设定控制;4PWM的频率,可在10100Hz之间,按照1Hz的分辨率,任意设定。
学号尾数为0

1.首先,讲一下思路,这些基础要求其实用一块板就可以实现全部,因为是设计,设计要求电路板是自己焊接,不能买现成的,这对很多小可爱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下面是我自己的电路图,遵循简单化原则,尽量把电路精简

(1)原理图

(2)PCB图

(3)实物图

(1)LCD12864模块 :这个模块的通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并行,一种是串行,并行虽然网上历程很多,但是焊接电路时候却很多线,于是我对这个模块的硬件图进行了修改,把并行改成串行,修改硬件图,这样就不用模块的引脚,下面是这个模块的部分说明:   我采用短接J2,这样PSB这个引脚就可以丢掉了,我再短接了背光电源和供电电源,这样就并行,总体这个模块就只需要用三条线,供电2条,数据线3条。无需多余的线路了,十分精简。

特色:(1)模组背部自带 10K 3*3 硬封可调电位器,可以调到
理想对比度
(2)LED 背光极性可调,JP4 为液晶背光正负反接处,此模组
背光为 4 颗 LED 灯,非普通背光
(3)模组自带原装三星正品防静电电容,抗干扰性更强 C6 C7
C8
(4)串并口可通过两种方式调节 1 PSB 脚控制 2 JP2 短路到+
为并口 短路到-为串口
(5)自改 3.3V 可通过 JP3 调节,默认接+级为 5V,接-为 3.3V,
C4 C5 加极性电容即可 型号
为 106A 14FH4,背光电阻 33 欧改成 3.3 欧

(4)LCD12864硬件修改和电路板布局

(2)DS18B20模块,这个模块是温度传感器,这个不需要修改什么,直接使用就行了

(3)DS1302模块    同上,注意副电源是否需要

(4)其他模块,不多解释了,模块只需要看网上使用手册就行了

2.如何实现上面的功能?

这块板可以实现的功能有:显示温度、光敏值、时间、独立按键可用、矩阵按键可用。

(1)矩阵按键驱动程序:这个采用最最基础的扫描程序,还有状态机、翻转两种,比较高阶,如果是新手就建议不要采用(怕看不懂)

void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P2=0xfe;                                        //第一行置低
        temp=P2;                                           //将P2口的值赋给temp
        temp=temp&0xf0;                                //将temp跟1111 000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d;                                        //第二行置低
        temp=P2;                                           //将P2口的值赋给temp
        temp=temp&0xf0;                                //将temp跟1111 000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b;                                        //第二行置低
        temp=P2;                                           //将P2口的值赋给temp
        temp=temp&0xf0;                                //将temp跟1111 000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break;

                                case 0xdb:
                                key=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7;                                        //第二行置低
        temp=P2;                                           //将P2口的值赋给temp
        temp=temp&0xf0;                                //将temp跟1111 000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

(2)DS18B20驱动程序

  1. #include "DS18B20.h"

  3. uchar dis1[16];

/*---------------以下为18B20相关函数-----------------------------*/
/******************************************************************
函数名称:void delay (uint x)
功能说明:若机器周期为1us,则本延时程序为延时 4*x(us)
******************************************************************/
void delay (uint x) //本板延时8us
{
     while (--x);
}

/*****************************************************************
函数名称:uchar bus_rest(void)
功能说明:产生单总线系统信号的总线复位信号,并返回
总线上是否存在单总线器件信息
******************************************************************/
uchar bus_rest(void)
{
     uchar presence;
     DQ=0; //将DQ信号线拉低
     delay(29); //持续48US
     DQ=1; //释放总线
     delay(3); //等待从设备将总线拉低
     presence=DQ; //保存当前总线状态
     delay(25); //等待总线初始化过程结束
     return presence;//返回是否有从设备将总线拉低

}

/****************************************************************
函数名称:uchar r_1820BYTE(void)
功能说明:向单总线读取一个数据字节
*****************************************************************/
uchar r_1820BYTE(void)
{
      uchar i=0;
      uchar date = 0;
      for (i=8;i>0;i--)
      {
          DQ = 0; // 将DQ信号线拉低启动读时隙
          DQ=1;// 释放总线,等待从机动车辆返回数据位
          delay(1); //越接近15us越好; 准备采样总线上的信号
          date>>=1 ;
          if (DQ)
               date=date|0x80;
          delay(6);
       }
       return(date);
}

/*****************************************************************
函数名称:void w_1280Byte(uchar bytevalue)
功能说明:向单总线写一个数据字节
******************************************************************/
void w_1280Byte(uchar bytevalue)
{
     uchar i;
     for(i=0;i<8;i++)
     {
         DQ=0; // 将DQ信号线拉低启动读时隙
         DQ=bytevalue&0x01; //
         delay(5);//等待写时隙结束
         DQ=1; //释放
         bytevalue>>=1;
     }
     delay(5); ////等待写时隙结束
}
/*****************************************************************
函数名称:uint read_T(void)
功能说明:读取1820温度
*******************************************************************/
uint read_T(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bus_rest();
     w_1280By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_1280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模数转化;
     bus_rest();
     w_1280Byte(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_1280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
     a=r_1820BYTE();// 低8位
     b=r_1820BYTE();// 高8位
     t=(b*256)+a;
     return(t);
}
/**************************************************************
函数名称:void show_T(uint temp)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
**************************************************************/
void show_T(uint temp)
{
     int i;
     float ftemp;
     ftemp = temp* 0.0625;
     sprintf(dis1,"%f",ftemp);//把温度值写入数组内存
     w_12864(com,0x98+3);
     for(i=0;i<5;i++)
     w_12864(dat,dis1[i]); //写入温度
}

(3)DS1302驱动程序:

#include "DS1302.h"

/*----------------------DS1302相关声明-------------------------*/
char TAB_1302[]={ 0x00,0x29,0x02, //秒:分:时.
                  0x18,0x06,0x06,0x08}; //日:月:星期:年.
uchar code TAB_XQ[]={"一二三四五六日"};//把DS1302数字日期转换为中文字符.
/*----------------以下为DS1302相关函数-------------------------*/
/**************************************************************
函数名称:void w_1302byte(uchar date)
函数功能:写一个字节(上升沿)
***************************************************************/
void w_1302byte(uchar date)
{
     uchar i;
     datbyte=date;
     for(i=0;i<8;i++)
     {
         T_IO=datbyte0; //写最低位
         T_CLK=0;
         T_CLK=1;
         datbyte>>=1;
     }
}
/**************************************************************
函数名称:uchar r_1302byte(void)
函数功能:读一个字节(下降沿)
***************************************************************/
uchar r_1302byte(void)
{
     uchar i;
     datbyte=0;
     for(i=0;i<8;i++)
     {
         datbyte7=T_IO; //读最低位
         T_CLK=1;
         T_CLK=0;
         datbyte>>=1;
     }
     return(datbyte);
}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uchar date)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写数据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uchar date)
{
     T_RST=0;
     T_CLK=0;
     T_RST=1;
     w_1302byte(addr);
     w_1302byte(date);
     T_CLK=0;
     T_RST=0;
}
/**************************************************************
函数名称:uchar read_1302(uchar addr)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读数据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r)
{
      uchar dat1,dat2,temp;
      T_RST=0;
      T_CLK=0;
      T_RST=1;
      w_1302byte(addr);
      temp=r_1302byte();
      T_RST=0;
      T_CLK=0;
      dat1=temp/16;
      dat2=temp%16;
      temp=dat1*10+dat2;
      return(temp);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1302(void)
函数功能: 初始化
*****************************************************************/
void init_1302(void)
{
     uchar i;
     uchar addr=0x80;
     write_1302(0x8e,0x00);
     for(i=0;i<7;i++)
     {
         write_1302(addr,TAB_1302[i]);
         addr+=2;
     }
     write_1302(0x8e,0x80);
}
/****************************************************************
函数名称:void get_1302(void)
功能说明:读取DS1302时钟信息.
*****************************************************************/
void get_1302(void)
{
     uchar i,addr=0x81;
     for(i=0;i<7;i++)
     {
          TAB_1302[i]=read_1302(addr);
          addr+=2;
     }
}

(4)其他驱动程序在附件下载

也就是说,上面驱动搞定,基本是完成50%的要求,是不是很简单,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控制程序了,这个设计其实难点在驱动程序,只要搞定驱动程序,剩下的就是所谓的if啥的,好,下面看看我设计的电子琴,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展的,没加什么,就是加了一些蜂鸣器的控制程序

3 电子琴的设计

其实,对于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琴在网上已经是烂透的那种了,本人也参考了网上大神的程序,然后修改了一下下,实现了蓝牙控制电子琴,电脑实现远程控制电子琴演奏。

(5)电子琴设计实物图

蓝牙控制和PC远程控制:选用的是HC05,通过修改串口的收发程序,实现了接收串口数据后进行演奏,其实原理很简单,下面是控制程序。利用两个按键扫描程序,实现多功能的控制,多次收发的控制。基本功能就是按键选择高低音,按键演奏,扩展功能就是蓝牙控制,电脑演奏

        KeyScan1();                                                                        //电子琴功能按键
                Keyscan();                                                                         //行列式扫描比较慢,耐心长按
                switch(key)
                {
                        case 0:  time = 1;break;
                        case 1:  time = 2;break;
                        case 2:  time = 3;break;
                        case 3:  time = 4;break;
                        case 4:  time = 5;break;
                        case 5:  time = 6;break;
                        case 6:  time = 7;break;
                        case 7:  time = 8;break;
                        case 8:  time = 9;break;
                        case 9:         time = 10;break;
                        case 10: time = 11;break;
                        case 11: time = 12;break;
                        case 12: time = 13;break;
                        case 13: time = 14;break;
                        case 14: time = 15;break;
                        default: time = 0;                                         break;//无按键按下

                }
                if(time==0)                                                TR0=0,Beep=1;
                else                                                                        high=freq[7*Music_Freq+time-1][1],low= freq[7*Music_Freq+time-1][0],TR0=1;
                Q(Music_Freq,time);//显示

4 其他选题的实现

如果对其他选题不懂,或者不会修改的可以看看网上的相关控制历程,结合这里的驱动程序应该是很简单就可以完成的。

51单片机课程设计-电子琴(林宏伟).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