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三轮程序+实物图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个飞思卡尔三轮的程序自己大学亲自做的
车模可以选择飞思卡尔要求的车模
下边就靠自己 调PID了

/*********************************************************************************************************************
*
* @file                       isr.c
*                                  中断服务函数
* @core                        S9KEA128
* @date                       2018
********************************************************************************************************************/
#include "includefile.h"

/****************全局变量定义******************/
uint8 Flag_Stop = OFF;                        //=OFF停车
uint8 Flag_Speed = ON;                        //=ON增加速度控制
uint8 Flag_Direction = ON;                //=ON增加方向控制
uint8 Flag_Debuge = OFF;                //=ON进入调参界面
uint8 Flag_Out = 2;                                //虚拟示波器显示标志

void PIT_CH0_IRQHandler(void)
{
    PIT_FLAG_CLR(PIT0);

        //标志变量定义
        static uint16 i = 0;
        static uint16 j = 0;

        //0.5sLED闪烁
        i++;
        if(i >= 100)
    {
            i = 0;
            gpio_turn(LED);
        }
        //20ms一次速度控制
        j++;
        if(j >= 4)
    {
            j = 0;
                SpeedControl();
        }
        DirectionControl();        //方向控制
        PWMOut();                        //最终PWM输出

        //以下为虚拟示波器部分
        switch(Flag_Out)
        {
                case 0 :         OutData[0] = (int)g_fRealSpeed;                //真实速度
                                          OutData[1] = (int)g_fSpeedError;        //速度偏差
                                        OutData[2] = (int)g_fSpeedFilter;        //速度滤波
                                        OutData[3] = (int)g_fExpectSpeed;        //期望速度
                                        break;

                case 1 :        OutData[0] = (int)g_ValueOfAD[0];        //水平左电感
                                          OutData[1] = (int)g_ValueOfAD[1];        //水平右电感
                                        OutData[2] = (int)(1000*g_fDirectionError[0]);                //方向偏差          (放大1000倍)
                                        OutData[3] = (int)(1000*g_fDirectionError_dot[0]);        //方向偏差微分(放大1000倍)
                                        break;

                case 2 :        OutData[0] = (int)g_ValueOfAD[0];//水平左电感
                                          OutData[1] = (int)g_ValueOfAD[1];//垂直右电感
                                        OutData[2] = (int)g_ValueOfAD[2];//水平左电感
                                        OutData[3] = (int)g_ValueOfAD[3];//垂直右电感
                                        break;

                case 3 :        OutData[0] = (int)g_fSpeedControlOut;                //速度控制输出        (红)
                                          OutData[1] = (int)g_fDirectionControlOut;        //方向输出                (黄)
                                        OutData[2] = (int)g_PWMOut;                                        //总PWM                        (蓝)
                                        OutData[3]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OutPut_Data();
}

void PIT_CH1_IRQHandler(void)
{
    PIT_FLAG_CLR(PIT1);

}

void IRQ_IRQHandler(void)
{
    CLEAR_IRQ_FLAG;
    gpio_set(BUZZ,1);                //蜂鸣器开
    ir_decode();                        //红外解码和处理
    gpio_set(BUZZ,0);                 //蜂鸣器关
}

void KBI0_IRQHandler(void)
{
    CLEAN_KBI0_FLAG;

}

/*
记得进入中断后清除标志位
FTMRE_IRQHandler
PMC_IRQHandler
IRQ_IRQHandler
I2C0_IRQHandler
I2C1_IRQHandler
SPI0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UART0_IRQHandler
UART1_IRQHandler
UART2_IRQHandler
ADC0_IRQHandler
ACMP0_IRQHandler
FTM0_IRQHandler
FTM1_IRQHandler
FTM2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ACMP1_IRQHandler
PIT_CH0_IRQHandler
PIT_CH1_IRQHandler
KBI0_IRQHandler
KBI1_IRQHandler
Reserved26_IRQHandler
ICS_IRQHandler
WDG_IRQHandler
PWT_IRQHandler
MSCAN_Rx_IRQHandler
MSCAN_Tx_IRQHandler
*/

/*********************************************************************************************************************
*
* @file                       main.c
*                                  主函数
* @core                        S9KEA128
* @date                       2018
********************************************************************************************************************/

#include "includefile.h"

int main(void)
{
    get_clk();              //获取时钟频率
    DisableInterrupts;

    car_init();
//        param_in();             //读取参数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oled_print_16x8short(0 ,0,g_ValueOfAD[0]);//显示水平左电感
                oled_print_16x8short(80,0,g_ValueOfAD[1]);//显示水平右电感

                oled_print_16x8short(10,3,g_ValueOfAD[2]);//显示垂直左电感
                oled_print_16x8short(70,3,g_ValueOfAD[3]);//显示垂直右电感
    }
}

第十三届电磁组程序 -

网友A(2020-08-05):
你好楼主,我用iar下载,无法下载到单片机内是什么原因呀,其他的程序能成功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