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红外对管测距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11-27):
红外对管大多数的使用方法都是通过判断D0口的高低进行循迹,红外对管除了能用来循迹,还可以进行近距离的测距。测距范围在10cm左右。  如图,通过ADC检测A0口的电压进行测距,如果想要让这个值更稳定可以通过硬件或者软件滤波,硬件就是在A0和gnd之间加一个电容,软件滤波可以用算法,一下是我用的一个还可以的算法。 )DOW{7O5L3LFR`K2C)Y~59U.png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ms.h"
#include "ADC.h"
#define N 12
unsigned int value_buf[N];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int dat_hight,dat_low;
unsigned char i=0,j=0;
extern unsigned char ch;

int filter()                                //递推平均滤波法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sum=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TART+ch;
        delayms(10);
        for(i=0;i<N;i++)
        {
                dat_hight=ADC_RES;                                                                                                    //取ADC高八位
                dat_hight=dat_hight<<2;                                                                                                    //将数据左移两位
                dat_low=ADC_RESL&0x03;                                                                                                    //取ADC低两位
                value_buf[i]=dat_hight|dat_low;;
                ADC_CONTR=ADC_POWER|ADC_START+ch;
                delayms(10);
        }
        sum=0;
        for(i=0;i<N-1;i++)
                for(j=0;j<N-1-i;j++)
                {
                        if(value_buf[j]<value_buf[j+1])
                        {
                                temp=value_buf[j];
                                value_buf[j]=value_buf[j+1];
                                value_buf[j+1]=temp;
                        }
                }
        for(count=2;count<N-2;count++) sum+=value_buf[count];
        return (unsigned int)(sum/(N-4));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AD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ms.h"
#include "math_algorithm.h"
#include "oled.h"

sbit S2=P1^6;

unsigned int number;
void main()
{
        delayms(10);
        ADC_init();
        uart_init(9600);
        OLED_Init();
        OLED_Clear();
        while(1)
        {
                while(S2==0)
                {
                 delayms(10);   //10ms消抖
                 if(S2==0)
                 {
                         OLED_ShowNum(54,4,filter(),4,32);
                 }
                  while(!S2);  //等待按键电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