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时钟功能加计数功能显示源码

楼主(2019-11-27):
初学单片机,用的是慧净电子的HL-1开发板,七拼八凑的组成了通过LCD1602显示时间及工作计数功能,按键可以实现屏幕内容切换。源码分享给大家一起讨论优化。界面显示注释: JS: 累计工作次数; CS :单次排量常数(可以通过按键设置);PL:累计排量总数(等于JS*CS)。
按键注释: S1:设置按键,时间显示界面可以设置时分秒,年月日,计数功能界面可以设置单次排量常数CS;
                 S2:数值加键,设置界面可以对对应位置数值进行加操作;
                 S3:数值减键,设置界面可以对对应位置数值进行减操作;
                 S4:显示界面切换按键,在时间显示和工作计数界面来回切换;
                 S5:模拟工作状态下的阀门开关信号。接收一次低电平信号,计数一次。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4个键盘按键
sbit s1=P3^0; //功能键
sbit s2=P3^1; //加键
sbit s3=P3^2; //减键
sbit s4=P3^3; //显示切换键
sbit s5=P3^6; //模拟信号键
sbit rd=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cden=P2^2;
sbit rs=P2^0;
sbit rw=P2^1;

// DS1302操作
sbit sclk=P1^1;          //串行时钟
sbit IO=P1^0;  //数据输入输出
sbit rst=P1^2;         //复位脚

uchar s1num,s2num,s3num;           //s1num时钟功能调整,flag1时钟调整状态标志,count工作次数,counts排水量,s2num设置切换屏幕,s3num设置常数
int miao,shi,fen,nian,yue,ri,week;
int x1,x2,x3;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long counts;
x3=0;
/*//星期字表
uchar code table1[]="SUN";
uchar code table2[]="MON";
uchar code table3[]="TUE";
uchar code table4[]="WED";
uchar code table5[]="THU";
uchar code table6[]="FRI";
uchar code table7[]="SAT";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关闭数码管函数
void cmg88()
{
        dula=1;
        P0=0x00;
        dula=0;
}

//液晶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液晶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1302(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lk=0;
                        IO=dat&0x01;
                        dat=dat>>1;
                        sclk=1;
                }
}

//根据命令,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set1302(uchar cmd,uchar dat)
{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1302(cmd);
        write1302(dat);
        sclk=1;
        rst=0;
        IO=1;
}

//向1302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1302(uchar cmd)
{
        uchar i,value;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1302(cmd);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lk=0;
                if(IO)
                value=value|0x80;
                sclk=1;
                }
                rst=0;
                sclk=0;
                _nop_();
                sclk=1;
                IO=1;

        return value;
}

//根据命令向1302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set1302(uchar cmd)
{
        uchar dat;
        rst=0;
        sclk=0;
        rst=1;
        write1302(cmd);
        dat=read1302(cmd);
        sclk=1;
        rst=0;
        return(dat);
}

// 初始化1302
void init1302()
{
//        unsigned char flag;

//   flag= readset1302(0x81);
//        if(flag&0x80)
//        {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关闭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0x56);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0x59);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0x23);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0x31);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0x12);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c,0x18);  //根据写年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年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90,0xa5);                //打开充电功能 选择2K电阻充电方式
        writeset1302(0x8E,0x8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保护指令
//        }
}
//时分秒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gw,sw;
        gw=dat%16;
        sw=dat/16;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w);
        write_date(0x30+gw);
}

//年月日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gw,sw;
        gw=dat%16;
        sw=dat/16;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w);
        write_date(0x30+gw);
}

//星期函数
/*void write_week(uchar xq)
{
        uchar x;
        write_com(0x80+12);
        switch(xq)
        {
                case 1:
                        for(x=0;x<3;x++)
                        {
                                write_date(table1[x]);
                        }
                        break;
                case 2:
                        for(x=0;x<3;x++)
                        {
                                write_date(table2[x]);
                        }
                        break;
                case 3:
                        for(x=0;x<3;x++)
                        {
                                write_date(table3[x]);
                        }
                        break;
                case 4:
                        for(x=0;x<3;x++)
                        {
                                write_date(table4[x]);
                        }
                        break;
                case 5:
                        for(x=0;x<3;x++)
                        {
                                write_date(table5[x]);
                        }
                        break;
                case 6:
                        for(x=0;x<3;x++)
                        {
                                write_date(table6[x]);
                        }
                        break;
                case 7:
                        for(x=0;x<3;x++)
                        {
                                write_date(table7[x]);
                        }
                        break;
        }
                write_com(0x80+12);
} */
//写计工作次数函数
void write_JS(uchar add,unsigned long dat)
{
        uchar x,y,z,j,k;
        x=dat/10000;
        y=(dat%10000)/1000;
        z=(dat%1000)/100;
        j=(dat%100)/10;
        k=dat%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x);
        write_date(0x30+y);
        write_date(0x30+z);
        write_date(0x30+j);
        write_date(0x30+k);
}
//写单次排量函数
void write_CS(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gw,sw;
        gw=dat%10;
        sw=dat/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w);
        write_date(0x30+gw);
}
//写总排量函数
void write_PL(uchar add,unsigned long dat)
{
        uchar x,y,z,j,k;
//        a=dat/1000000;
//        b=(dat%1000000)/100000;
        x=(dat%100000)/10000;
        y=(dat%10000)/1000;
        z=(dat%1000)/100;
        j=(dat%100)/10;
        k=dat%10;
        write_com(0x80+0x40+add);
//        write_date(0x30+a);
//        write_date(0x30+b);
        write_date(0x30+x);
        write_date(0x30+y);
        write_date(0x30+z);
        write_date(0x30+j);
        write_date(0x30+k);
}
//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
{

        rd=0;
        dula=0;
        wela=0;
        rw=0;
        lcden=0;
        miao=0;
        fen=0;
        shi=0;
        week=1;
        nian=0;
        yue=0;
        ri=0;
        s1num=0;
        s2num=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1);//年份前两位固定显示20
        write_date('2');
        write_date('0');
        delayms(5);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
        delayms(5);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e(':');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
        delayms(5);
}

//键盘设置操作
void keyscan()
{
        if(s1==0&&s2num==0) //时钟调整功能键,并且不处于计数界面
        {
        delayms(5);
        if(s1==0&&s2num==0)
        {
                s1num++;

                while(!s1);
                switch(s1num)
                {
                        case 1: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0+0x40+6);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80+0x40+3);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80+14);
                        break;

                        case 5:
                        write_com(0x80+10);
                        break;

                        case 6:
                        write_com(0x80+7);
                        break;

                        case 7:
                        write_com(0x80+4);
                        break;

                        case 8:
                        s1num=0;
                        writeset1302(0x8e,0x00);//功能键停止后,将设置的当前值存入1302
                        writeset1302(0x80,miao);
                        writeset1302(0x82,fen);
                        writeset1302(0x84,shi);
                //        writeset1302(0x8a,week);
                        writeset1302(0x86,ri);
                        writeset1302(0x88,yue);
                        writeset1302(0x8c,nian);
                        writeset1302(0x8e,0x80);
                        write_com(0x0c);
                        break;
                }
        }
        }
        if(s1num!=0&&s2num==0)
        {
                if(s2==0)        //设置加键
                {
                delayms(5);
                if(s2==0)
                {
                        while(!s2);
                        switch(s1num)
                        {
                                case 1:
                                x1=miao%16;
                                x2=miao/16;
                                x1++;
                                if(x1==10)
                                {
                                        x1=0;
                                        x2++;
                                        if(x2>=6)
                                        x2=0;
                                }
                                miao=x1+x2*16;
                                write_sfm(8,miao);
                                write_com(0x80+0x40+9);
                                break;

                                case 2:
                                x1=fen%16;
                                x2=fen/16;
                                x1++;
                                if(x1==10)
                                {
                                        x1=0;
                                        x2++;
                                        if(x2>=6)
                                        x2=0;
                                }
                                fen=x1+x2*16;
                                write_sfm(5,fen);
                                write_com(0x80+0x40+6);
                                break;

                                case 3:
                                x1=shi%16;
                                x2=shi/16;
                                x1++;
                                if(x1==10)
                                {
                                        x1=0;
                                        x2++;
                                }
                                        if(x2>=2&&x1>=4)
                                        {
                                        x1=0;
                                        x2=0;
                                        }
                                shi=x1+x2*16;
                                write_sfm(2,shi);
                                write_com(0x80+0x40+3);
                                break;

                                case 4:
                                x1=week%10;
                                x2=week/10;
                                x1++;
                                if(x1==8)
                                x1=1;
                                week=x2*10+x1;
                        //        write_week(week);
                        //        write_com(0x80+14);
                                break;

                                case 5:
                                x1=ri%16;
                                x2=ri/16;
                                x1++;
                                if(x1==10)
                                {
                                        x1=0;
                                        x2++;
                                }
                                        if(x2==3&&x1==2)
                                         {
                                        x2=0;
                                        x1=0;
                                        }
                                ri=x1+x2*16;
                                write_nyr(9,ri);
                                write_com(0x80+10);
                                break;

                                case 6:
                                x1=yue%16;
                                x2=yue/16;
                                x1++;
                                if(x2==1&&x1==3)
                                {
                                        x1=1;
                                        x2=0;
                                }
                                if(x1==10)
                                {
                                        x1=0;
                                        x2++;
                                }
                                yue=x1+x2*16;
                                write_nyr(6,yue);
                                write_com(0x80+7);
                                break;

                                case 7:
                                x1=nian%16;
                                x2=nian/16;
                                x1++;
                                if((x2==9)&&(x1==10))
                                {
                                        x1=0;
                                        x2=0;
                                }
                                if(x1==10)
                                {
                                        x2++;
                                        x1=0;
                                }
                                nian=x1+x2*16;
                                write_nyr(3,nian);
                                write_com(0x80+4);
                                break;
                        }
                }
                }

                if(s3==0&&s2num==0)
                {
                delayms(5);
                if(s3==0&&s2num==0)
                {
                        while(!s3);
                        switch(s1num)
                        {
                                case 1:
                                x1=miao%16;
                                x2=miao/16;
                                x1--;
                                if(x1==-1)
                                {
                                x1=9;
                                x2--;
                                if(x2==-1)
                                x2=5;
                                }
                                miao=x1+x2*16;
                                write_sfm(8,miao);
                                write_com(0x80+0x40+9);
                                break;

                                case 2:
                                x1=fen%16;
                                x2=fen/16;
                                x1--;
                                if(x1==-1)
                                {
                                x1=9;
                                x2--;
                                if(x2==-1)
                                x2=5;
                                }
                                fen=x1+x2*16;
                                write_sfm(5,fen);
                                write_com(0x80+0x40+6);
                                break;

                                case 3:
                                x1=shi%16;
                                x2=shi/16;
                                x1--;
                                if(x1==-1)
                                {
                                x1=9;
                                x2--;
                                if(x2==-1)
                                {
                                x2=2;
                                x1=3;
                                }
                                }
                                shi=x1+x2*16;
                                write_sfm(2,shi);
                                write_com(0x80+0x40+3);
                                break;

                                case 4:
                                x1=(week)%16;
                                x2=(week)/16;
                                x1--;
                                if(x1==0)
                                x1=7;
                                week=x1+x2*16;
                        //        write_week(week);
                        //        write_com(0x80+14);
                                break;

                                case 5:
                                x1=ri%16;
                                x2=ri/16;
                                x1--;
                                if(x1==-1)
                                {
                                        x1=9;
                                        x2--;
                                        if(x2==-1)
                                        {
                                        x1=1;
                                        x2=3;
                                        }
                                }
                                ri=x1+x2*16;
                                write_nyr(9,ri);
                                write_com(0x80+10);
                                break;

                                case 6:
                                x1=yue%16;
                                x2=yue/16;
                                x1--;
                                if((x2==1)&&(x1==-1))
                                {
                                        x1=9;
                                        x2--;
                                }
                                if((x2==0)&&(x1==0))
                                {
                                        x1=2;
                                        x2=1;
                                }
                                yue=x1+x2*16;
                                write_nyr(6,yue);
                                write_com(0x80+7);
                                break;

                                case 7:
                                x1=nian%16;
                                x2=nian/16;
                                x1--;
                                if(x1==-1)
                                {
                                        x1=9;
                                        x2--;
                                        if(x2==-1)
                                        {
                                                x1=9;
                                                x2=9;
                                        }
                                }
                                nian=x1+x2*16;
                                write_nyr(3,nian);
                                write_com(0x80+4);
                                break;
                        }
                }
                }
        }

                if(s3num==0&&s1num==0)        //切换屏幕
                {
                if(s4==0)
                {
                delayms(5);
                if(s4==0)
                {
                s2num++;
                while(!s4)
                {
                if(s2num==1)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write_date('J');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S');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4);
                write_JS(3,count);

                write_com(0x80+11);
                write_date('C');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e(':');
                write_CS(14,x3);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P');
                write_com(0x80+0x40+1);
                write_date('L');
                write_com(0x80+0x40+2);
                write_date(':');
                counts=count*x3;
                write_PL(3,counts);
                }
                if(s2num==2)
                {
                        s2num=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1);//年份前两位固定显示20
                        write_date('2');
                        write_date('0');
                        delayms(5);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
                        delayms(5);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e(':');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
                        delayms(5);
                }
                }
                }
                }
                }
                if(s2num==1&&s1num==0)
                {
                        if(s1==0)
                        {
                                delayms(5);
                                if(s1==0)
                                {
                                        s3num++;
                                        while(!s1)
                                        switch(s3num)
                                        {
                                                case 1: write_com(0x80+15);
                                                                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2: s3num=0;
                                                                write_com(0x0c);
                                                                writeset1302(0x8e,0x00);
                                                                writeset1302(0xc0,x3);
                                                                writeset1302(0x8e,0x80);
                                                                break;
                                                }
                                         }
                        }

                        if(s3num!=0)
                        {
                                if(s2==0)
                                {
                                        delayms(100);
                                        if(s2==0)
                                        {

                                                x3++;
                                                _nop_();
                                                if(x3==99)
                                                x3=0;

                                        }
                                                write_CS(14,x3);
                                        write_com(0x80+15);
                                        }
                                if(s3==0)
                                {
                                        delayms(100);
                                        if(s3==0)
                                        {
                                                x3--;
                                                _nop_();
                                                if(x3==-1)
                                                x3=99;
                                        }
                                                write_CS(14,x3);
                                                write_com(0x80+15);
                                        }
                                }
                                }
                /*                if(s3num==0)
                                {
                                if(s5==0)
                                {
                                delayms(100);
                                if(s5==0)
                                {
                                while(!s5)
                                {
                                count=count+1;
                            counts=count*x3;
                                 if(s2num==1&&s3num==0)
                                 {
                                write_JS(3,count);
                                write_PL(3,counts);
                                }
                                }
                        }
                        }
                        }*/

                   if(s5==0)
                        {
                        delayms(100);
                        if(s5==0)
                        {
                                while(!s5)
                                {
                                count=count+1;
                                counts=count*x3;
                                         if(s2num==1&&s3num==0)
                                 {
                                write_JS(3,count);
                                write_PL(3,counts);
                                }
                                }
                                   }
                        }
        }

void main()
{

        cmg88();
        init();
        init1302();
        while(1)
        {
                keyscan();
                if(s1num==0&&s2num==0)
                {
                        miao=readset1302(0x81);
                        fen=readset1302(0x83);
                        shi=readset1302(0x85);
                        ri=readset1302(0x87);
                        yue=readset1302(0x89);
                        nian=readset1302(0x8d);
                        week=readset1302(0x8b);
                        write_sfm(8,miao);
                        write_sfm(5,fen);
                        write_sfm(2,shi);
                        write_nyr(9,ri);
                        write_nyr(6,yue);
                        write_nyr(3,nian);
//                        write_week(week);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用的HL-1的开发板,没有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