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程序存储器访问

楼主(2019-11-27):
大家好,最近遇到stc89c52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查阅了单片机相关资料,EA'拉低,相应的ale和psen管脚和外部存储器引脚连接。问题如下:
1、在单片机读取外部程序之前,还需要在单片机里写入什么汇编指令。
2、外部存储器是AT28C256+锁存器

网友A:
MCS-51单片机与外部扩展的存储器相连时,P0口是作为地址/数据准双向口(可输入又可输出),ALE输出信号的负跳变用于单下机发出的低8位地址锁存器的锁存控制信号。如果地地址超过8位,由P2口的A8-15来选取外部存储器,其中又可作为讯问外部存储器的控制端,你想想看,我要对外扩充的存储器进行读或者写,首先是不是要让单片机知道外部存储器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由单片机从P0口输出(如果地址超过8位,由P0、P2组合),以选通外部器件,接下来,就是传送数据,但在传送数据之前,单片机是不是要把之前传送的地址要进行锁存呢,这个任务就是由ALE口的负跳变来完成的。一旦知道地址了,那么,单片机就可以方便面的和外设进行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