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单片机程序掉电唤醒怎么只能执行一次

楼主(2019-11-27):
                大家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怎么只能执行一次?只有重新上电后才能再执行一次,谢谢了!
    #include<reg52.h>
sbit key =         P3^0;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INT0_INIT(void)
{
   EA=1;
   EX0=1;
   IT0=0;
   }
   main()
   {
    INT0_init();
        while(1)
        {
          if(!key)
          {
             DELAY_MS (20);
             if(!key)
                  {
                   PCON=0x02;
                   DELAY_MS (20);
                   while(!key);
                   }
                   }
          }
          }
          void ISR_Key(void)interrupt 0 using 1
          {
            if(!INT0)
                {
                  DELAY_MS (20);
                  if(!INT0)
                  {
                    PCON=0x00;
                   DELAY_MS (20);
                        }
                  }
                }

楼主:
哪位师傅给菜鸟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沉水了,自己顶顶

网友A:
我建议你注泽一下,有时自己都看不明,更何况是别人。我刚搞定掉电和唤醒功能,第一,掉电的条件,,第二唤醒的条件定时还是手动的,手动用的是外部那路中断

网友B:
#include <reg52.h>
//sbit INT0  = P3^2; // INT0唤醒掉电模式
sbit key =  P3^0;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P3.0/P3.1为仿真口和USB下载口时不可演示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a)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INT0_INIT(void)
{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0;    //电平触发
}
main() // 主程序
{
        INT0_init();
        key=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1)       //主循环
        {
                if(!key)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_MS(2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  //改成这样
                                PCON=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DELAY_MS(20);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首先执行此语句,然后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while(!key);  //死循环
                        }
                }
        }
}
void ISR_Key(void)interrupt 0 using 1 // 外部中断程序
{
        if(!INT0) //INT0唤醒掉电模式
        {
                //通常在中断子程序中是不调用延时子程序的,这样会增加中断处理时间,则下次中断有可能不会被触发,就会延误响应中断了,导致定时器时间出错。
                DELAY_MS(20);
                if(!INT0)
                {
                        PCON=0x00;
                        DELAY_MS(2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