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使用SW-18010P记录振动次数,怎么实现?还能用其他的什么模块实现此功能吗?

楼主(2019-11-27):
比如说手摇晃传感器,SW-18010P能记录大概我摇摆的次数吗?

网友A:
不能
你说的所谓传感器就是一开关,你向一边摇动的,它有可能会接通双断开很多次
用水银开关也许可以,但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你说的所谓传感器就是一开关,你向一边摇动的,它有可能会接通双断开很多次
用水银开关也许可以,但没 ...

谢谢指教!

网友B:
我感觉振动开关可以的,简单的认为相当于按键一样,状态改变一次,记录为振动一次。精度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