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大功率直流LED大型流水灯

楼主(2019-11-27):
带学生社团,玩5v单片机控制32组LED,做大型流水灯。用PC817光耦+si2306 MOS管,因为便宜,几分钱一个,电阻能少用就少用。下面有PC817的参数,输入50ma而单片机io口最大20ma,输入端不加电阻,光耦输出端几百欧就行。MOS管控制电流查不出来,负载电流不超过2a,不加电阻了。单片机IO低电平,负载工作,高电平负载停止工作。望各位大神指正。动手后继续汇报战果。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正

网友A:
2306是N沟道的MOS管,不是这样用的
不要光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光耦,书上好像也没有说光耦是这么用的呀
给你一个可以实际应用的电路,几A电流的LED手电也有用这种电路的
LED一定要有限流电阻!除非你是恒流驱动
限流电阻要自己去计算,最好 是一个LED就一个电阻

网友B:
我擦,就控制几个LED灯,还要加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6是N沟道的MOS管,不是这样用的
不要光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光耦,书上好像也没有说光耦是这么用 ...

Led用开关电源恒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上都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