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断电的方式

楼主(2019-11-27):
在单片机中能不能通过代码来控制电路的延时通电或者延时断电

网友A:
你这问题太简洁了,连什么应用条件都没有

网友B:
单片机通过代码可以控制
其它设备的延时通电或者延时断电,但延时需要条件,其它设备的供电也需要条件。

网友C:
可以,而且控制方式也有很多。多数为间接控制的方式。有使用三极管的,继电器的,mos管的,光耦元件的,数字开关的。等等。。。。。

网友D:
可以,N多种方式,给出条件,达到条件就断电

网友E:
可以,这个不难做,特别是没啥条件的情况下比如流水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