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使用单片机发送数据到手机问题,

楼主(2019-11-27):
esp8266作为AP模式下,单片机如何通过它来发送数据到手机上,应该如何设置,自己琢磨了好几天没搞懂,那个能指点哈

网友A:
你是AT指令测试的还是固件里有APP的?

网友B:
你好!
1、通过AT指令配置好 WIFI 模块,特别是 ssid
2、配置后,用手机接入模块的 ssid
3、需要编写手机APP,实现控制功能

楼主:
已基本解决。使用的是自己编写的APP,就是测得的数据怎么发还没弄清,比如当我有多个数据的时候怎么区分发送和接收

网友C:
多个数据。把数据打包成报文后进行发送。把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包就很简单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