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数码管乱码

楼主(2019-11-27):
是这样的。我想利用定时计数器的中断,完成一个倒计时显示器的功能,就是每隔一秒,数码管从10递减逐渐减到0,减到0后跑马灯运行。然后这个程序开始为什么会显示5,然后10也显示不了,就从9减到0了,哪位大佬解释一下为啥啊,拜托了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run[]={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6f,0x7f,0x07,0x7d,0x6d,0x66,0x4f,0x5b,0x06};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void show(unsigned int j)
{
                if(j==0)
                {
                        P0=table[j/10];
                        P2=0x04;
                 }

                P0=table[j%10];
                 P2=0x00;
}

void int1()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i,a,b;
        i++;
        if(i==1000)
        {
                 i=0;
                if(a>10)
                {
                        while(1)
                        {
                                P0=0x00;
                                P2=run[b++];
                                delay(10000);
                                if(b==8)
                                b=0;
                        }
                }
                else show(a++);
        }
        show(a-1);
  TH0=0Xfc;
        TL0=0X18;
}
void main()
{
        while (1)
        {
                TMOD=0x01;
                TH0 =0xfc;
                TL0 =0x18;
                ET0 =1;
                EA  =1;
                TR0 =1;
                while(1);
         }
}

楼主:
跑马灯的次数应该怎样控制呢

网友A:
我看到你定时器中断里面好像有死循环出不来。。,有可能是有逻辑问题
  if(a>10)
                {
                        while(1)、、这里是死循环,出不去
                        {
                                P0=0x00;
                                P2=run[b++];
                                delay(10000);
                                if(b==8)
                                b=0;
                        }
                }

网友A:
a 没有初始化,我不知道影不影响这个程序,

网友B:
我学了10年的单片机了,看不懂你这个程序到底要做什么?

网友C:
还是从论坛里找一个现成的程序吧,你这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