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原理图看的很不理解,不知道怎么看,有没有什么书可以提升一下

楼主(2019-11-27):
像这个图里的两个圈圈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个PMOS开关电路,updata高低控制NPN三极管9014,9014工作在截止区与饱和区,从而控制MOSFET 2301开关。updata为高,LIBAT可以通过2301流往VDD。反之截止。VDD往libat方向不能阻断,因为MOSFET有体二极管存在。想提升就需要对分立器件做基本的认识。像上述图纸,至少要明白三极管的工作区,mosfet的工作区,以及他们的工作方式及特性。元件的基本认知就好比张无忌的九阳神功,一通百通。

网友B:
16楼正解,这就是一个锂电池供电开关电路。如果楼主想要提升看电路图能力,需要看一些书。中国专家讲电路教材往往会故意把简单电路知识复杂化,以体现专家的逼格。我建议还是看看外国人写的教材把,脉络清晰,通俗易懂。比如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册) 日本/铃木雅臣 著。

网友C:
额, 电路就很麻烦了,要很多经验的,从理论学又很麻烦,很久,电路分析,

网友D:
9014 推动,,‘2301 开关

网友E:
上面Q4是MOSFET,开关功能。下面Q5当updata大于门槛电压时,Q5饱和导通,电阻流过电流产生的压降使Q4开通。

网友E:
看模拟电子技术就完全能够理解此电路

网友E:
上面圆圈是MOSFET,下面圆圈是晶体管。

网友F:
圆圈是以前的画法,现在大多数已经不用画那个圆圈了。学习之前,应该认识基本的电子元器件的符号!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

网友G:
看懂电路图其实都不难的,只要找一本基础教程,清楚常用的电子元件主要作用和使用方法。
你的那个电路图主要的作用就是使用芯片的IO口控制电源的通断,因为芯片的IO口是属于低电压,电流的,如果直接使用芯片IO口控制,有时候会无法带动,还有可能烧坏芯片。所以一般都会通过间接控制,三极管可以用来当开关使用,同时又有放大的作用。mos管在图中也是开关的作用,因为mos管的功率和内阻比较少,不容易烧坏。

网友H:
2301是MOSFET 9014是NPN型三极管。看懂电路图需要先学习电路原理 模电数电 还需要一定的经验,加油吧

网友I:
华成英的模拟电子技术,国内很经典的模电教材了
op放大电路设计(日,冈村廸夫)

网友J:
你这是纯写软件的吗?一点硬件知识也不掌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要分成2部分来看:
1、电阻R33没有标明阻值,而且下面标“NC”,代表 ...

是真的不懂,初学者,没有硬件的基础。多谢大佬指导。

网友L:
Q4是MOS管,Q5是NPN型三极管,updata是三极管基极的控制信号

网友M:
上面MOSFET管2301 Q4是开关功能。下面NPN型三极管Q5 9014 是推动功能, 当信号updata大于门槛电压时,Q5饱和导通,电阻流过电流产生的压降使Q4开通。

网友N:
模拟电子技术,这方面的书籍适合解答你的这个问题。

网友O:
你可以看一下数电模电还有电路基础,这对你理解电路很有帮助的

网友P:
可以看一些,电路原理基础,或者是视频之类的,必要的时候最好一级动手做仿真

网友Q:
上面的是一个PMOS管,当V(GS)小于0,也就是G端的电压小于S端的电压时导通。导通以后,电流由S端流向D端。而PMOS的 G端电压又由下面的9014NPN三级管控制。三级管的导通条件是基集电压大于发射极0.7V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