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中DS1302仿真效果不正确,哪个大神能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
/*主函数*/
#include<reg52.h>

extern void Init_1602();
extern void ShowStr_160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extern void Init_ds1302();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unsigned char reg);

bit flag200ms=0;
unsigned char cnt;
unsigned char time[8];
unsigned char str[12];
unsigned char stmp=0xAA;

void Init_time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_time0();
        Init_ds1302();
        Init_1602();

        while(1)
        {
                if(flag200ms)
                {
                        flag200ms=0;
                        for(i=0;i<7;i++)
                        {
                                time[i]=Read_ds1302(i);
                        }
                        if(stmp!=time[0])
                        {
                                str[0]='2';
                                str[1]='0';
                                str[2]=(time[6]>>4)+'0';
                                str[3]=(time[6]&0x0F)+'0';
                                str[4]='-';
                                str[5]=(time[4]>>4)+'0';
                                str[6]=(time[4]&0x0f)+'0';
                                str[7]='-';
                                str[8]=(time[3]>>4)+'0';
                                str[9]=(time[3]&0x0f)+'0';
                                str[10]='\0';
                                ShowStr_1602(0,0,str);

                                ShowStr_1602(0,1,"Week:");
                                str[0]=(time[5]&0x0f)+'0';
                                str[1]='\0';
                                ShowStr_1602(5,1,str);

                                str[0]=(time[2]>>4)+'0';
                                str[1]=(time[2]&0x0f)+'0';
                                str[2]=':';
                                str[3]=(time[1]>>4)+'0';
                                str[4]=(time[1]&0x0f)+'0';
                                str[5]=':';
                                str[6]=(time[0]>>4)+'0';
                                str[7]=(time[0]&0x0f)+'0';
                                str[8]='\0';
                                ShowStr_1602(8,1,str);

                                stmp=time[0];
                        }
                }
        }
}

void Init_time0()
{
        TMOD = 0x01;
    TH0 = 0x0D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interrupttime0()interrupt 1
{
        TH0 = 0x0DC;
    TL0 = 0x00;

        cnt++;

        if(cnt>=2)
        {
                cnt=0;
                flag200ms=1;
        }
}
/*DS1302*/[/i][i]#include<reg52.h>

sbit DS1302_RST=P2^1;
sbit DS1302_IO=P2^2;
sbit DS1302_SCLK=P2^3;

void WriteByte_ds130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mask;
        for(mask=0x01;mask!=0;mask<<=1)
        {
                 if(mask&dat!=0)
                         DS1302_IO=1;
                 else
                         DS1302_IO=0;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
void Write_ds1302(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dat)
{
        DS1302_RST=1;
        WriteByte_ds1302((reg<<1)|0x80);
        WriteByte_ds1302(dat);
        DS1302_RST=0;
}
unsigned char ReadByte_ds1302()
{
        unsigned char date;
        unsigned char mask;
        for(mask=0x01;mask!=0;mask<<=1)
        {
                if(DS1302_IO!=0)
                {
                        date|=mask;
                }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return date;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date;

        DS1302_RST=1;
        WriteByte_ds1302(reg<<1|0x81);
        date=ReadByte_ds1302();
        DS1302_RST=0;

        return date;

}
void Init_ds1302()
{
        unsigned char time[]={0x10,0x3,0x11,0x27,0x15,0x25,0x30};
        unsigned char i;

        DS1302_RST=0;
        DS1302_SCLK=0;
        i=Read_ds1302(0);
        if((i&0x80)!=0)
        {
                Write_ds1302(7,0x00);
                for(i=0;i<7;i++)
                {
                        Write_ds1302(i,time[i]);
                }
        }
}

网友A(2019-11-27):
复位电路实物上有点不妥,注入 1302 旁边那设备信号能没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