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智能小车如何根据电池电压变化,自动调整PWM,保持小车匀速前进?

楼主(2019-11-27):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的使用,变化一般会从高电压慢慢降低,首先你要采集电池的电压变化数据。就可以通过判断电压的数据进行PWM调节。
正常情况电压越小,车的速度越慢,如何保持一样的PWM输出,那电池的使用时间就大大减少。

网友B:
需要做电量检测,驱动电流检测。综合判断是否需要加大输出。但如果都快没电了,这个用处不大只会加大放电电流加速让电池完蛋。

网友C:
你这个问题问得,基本上不可能得到答案了。

网友C:
你这个问题问得,基本上不可能得到答案了。
既然你知道要根据电压的变化,那实际上你本身就是答案了。
检测电压》》根据电压调整PWM脉宽(电压与PWM脉宽之间的关系,需要你自己分析,首先测测试电压与电机转速的关系)》》输出PWN。就达到你要的结果楼。但是,电压与电机转速可能有难度,所以建议通过实验测了,电压低的时候给予一定的补偿。

网友D:
你这种方法比较麻烦,而且精度也会很低,直接检测电机转速是最准确的,通过PWM保持电机转速恒定比较简单准确。

网友E:
你这也太难了吧,不如加个稳压模块,没电直接不驱动了。

网友F:
从问的问题看,楼主是想法就是错的,
不能以电池电压为控制的主要依据,而是要以小车运行的速度作为控制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