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IC的AD引脚没有接外部输入程序转换的结果却不是0

楼主(2019-11-27):
如题,自带AD转换的IC,用两个AD引脚做温度检测,但是我把传感器拔了,转换的结果却不是0度;计算公式里面的变量就一个输入电压转换的count,输入源都拔了那到底是啥东东被转换了呢?

PS:没有其他的电路连接在那两个AD引脚,只有传感器输入的变化电平

网友A:
这个好像属于IC中AD内阻的影响吧,总之不会是0的,肯定会有点误差的,可以看下芯片手册

网友B:
悬空状态会有一些噪声在AD引脚上,如果AD引脚上有接电线到外面就更明显了。

网友C:
温度传感器是利用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它等效于一个可调电阻;楼主将传感拔掉,等效电阻无限大,所以,对AD输入而言,不是“无”信号值,所以转换后不为0.

网友D:
IO悬空状态下会有噪声输入的

楼主:
因为我用的是负温度系数的NTC热敏,正常来说阻值越大得到的结果越小才对,正如三楼的老哥所说,我拔掉NTC热敏后等效电阻无穷大,那得到的结果应该是无穷小才对,不过我拔掉后计算结果显示是56..........真的搞不懂,比插上后测得的常温28还高出不少,附上电路图,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搞了半天又是数据类型不对,丢丢丢,结贴了,各位老哥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