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请教做一个单片机避障小车需要什么配件?

楼主(2019-11-27):
请问各位大佬做一个有智能循迹,避障,再加上各机械臂完成运输等功能的小车用一个51核心板以及小车底盘,超声波模块,光电传感模块,l298n两个,摄像头一个(留着以后做机器视觉),杜邦线这些材料够吗?单片机的IO口够用吗?

网友A:
那个宝买

网友B:
超声波和光电的主要作用都是防止撞墙的,循迹好像用的是一个灰度传感器,如果还要做机器视觉,51肯定是不够的。51IO口是够的,但是还要考虑单片机的存储空间够不够。

网友C:
你放这么多外围,51的资源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放这么多外围,51的资源不够

资源不够是指芯片处理不过来还是接口不够呢?把芯片换成12可以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和光电的主要作用都是防止撞墙的,循迹好像用的是一个灰度传感器,如果还要做机器视觉,51肯定是不够 ...

那芯片换成12可以吗,还不行就32。

网友D:
STC8A8K64S4A12,59个I0口,16K程序空间,8KRAM ,1T 27MHZ,不够用吗

网友E:
还缺轮子和电机,记得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