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的Esp8266和AS608代码合并

楼主:
合并后,指纹模块始终检测不到,以为是串口问题,反复修改,与原例程一致,还是不行。

显示情况

显示情况

批注 2019-11-26

两个模块C文件的区别

两个模块C文件的区别

网友A(2019-11-28):
开篇两张图,剩下全靠猜,从你提供的信息来看,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篇两张图,剩下全靠猜,从你提供的信息来看,你程序有问题

是我的错,不好表达,已经自己解决,两个模块都用到了串口,一个串口2,一个串口3,两个串口都用到了定时器7,我把其中一个改为定时器6就好了

网友C(2020-04-22):
可以给源代码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