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能看懂这个单片机程序,有没有大佬给讲一下

楼主(2019-11-27):
#include "outputdata.h"
#include "usart.h"

float OutData[4] = { 0 };

unsigned short CRC_CHECK(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CRC_CNT)
{
    unsigned short CRC_Temp;
    unsigned char i,j;
    CRC_Temp = 0xffff;

    for (i=0;i<CRC_CNT; i++){
        CRC_Temp ^= Buf[i];
        for (j=0;j<8;j++) {
            if (CRC_Temp & 0x01)
                CRC_Temp = (CRC_Temp >>1 ) ^ 0xa001;
            else
                CRC_Temp = CRC_Temp >> 1;
        }
    }
    return(CRC_Temp);
}

void OutPut_Data(void)
{
  int temp[4] = {0};
  unsigned int temp1[4] = {0};
  unsigned char databuf[10] = {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CRC16 = 0;
  for(i=0;i<4;i++)
   {

    temp[i]  = (int)OutData[i];
    temp1[i] = (unsigned int)temp[i];

   }

  for(i=0;i<4;i++)
  {
    databuf[i*2]   = (unsigned char)(temp1[i]%256);
    databuf[i*2+1] = (unsigned char)(temp1[i]/256);
  }

  CRC16 = CRC_CHECK(databuf,8);
  databuf[8] = CRC16%256;
  databuf[9] = CRC16/256;

  for(i=0;i<10;i++)
    putchar(databuf[i]);
}

网友A:
这是一段数据打包的程序。
unsigned short CRC_CHECK(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CRC_CNT)//这个函数是一个计算数据校验值的函数,
是一个标准的CRC校验,你可以在百度找到CRC更详细的说明。
void OutPut_Data(void)//这个函数就是打包的过程。
最终的数据打包保存在: databuf[10]数组。
float OutData[4] = { 0 };这个定义在全局范围内,就可以把外部数据存到这个缓冲区。
OutPut_Data[]数组的02468存的是数据的低位
OutPut_Data[]数组的13579存的是数据的高位
OutPut_Data[8]//存crc校验码的低位
OutPut_Data[9]//存crc校验码的高位

网友B:
把数组OutData[4]中的4个浮点数转换成4个无符号整数后分别存放至数组databuf中(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共占8字节),然后求出该8个字节数据的CRC校验码也存入该数组的第8和第9个元素,最后发送该数组的10个数

网友C:
CRC校验,先百度看看原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