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为什么一上电就一直数码管中的数就一直连加

楼主:
实验功能是

用两个共阳极数码管来静态表示十进制两位数,从0至于99用以显示。
P3.7引脚yon做开关
每一次按下去加一个值。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上电就一直数码管中的数就一直连加,还有,按下按钮没反应。

                Count EQU 30H;
                SP1  BIT P3.7
                ORG 00H
                JMP START
                ORG 1000H
START:         MOV Count,#00H
NEXT:         MOV A,Count
                MOV B,#10
                DIV AB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2,A

LOOP:
        JNB SP1,INCR

INCR:JNB SP1,INCR
     INC Count;
        MOV A,Count
        CJNE A,#100,NEXT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

db 99h,92h,82h,0f8h

db 80h, 90h
         END

网友A(2019-11-28):
你现在的问题是仿真的问题吗?
如果是仿真的问题,那就没有意义,花一大堆的时间去解决一个仿真的问题,然后,实际上电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又有问题,再花一堆时间去解决实际问题
Proteus加载一次程序的时间要比你下载的时间长,还不如直接烧录看结果
汇编一定要有注释!
用每条指令都有,但至少在重要的地方有注释

网友B:
汇编看起来还是觉得没有C语言看得透彻,虽然汇编看起来高大上些

网友C:
在检查检查程序逻辑

网友D:
那感觉是不是你的按键值判断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