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按键万年历

楼主(2019-11-27):
//******************************Write By F H X***********************************//

//****************LCD1602万年历 :显示 年月日、 温度、 时间、 星期****************//
//******************************矩阵按键可调整***********************************//
//*****************************LCD1602界面如下***********************************//
//************************ ■〓〓〓〓〓〓〓〓〓〓〓■ *****************************//
//************************ ■ 2017年03月20日 15°C  ■ *****************************//
//************************ ■ 12:30:00    week:1   ■ *****************************//
//************************ ■〓〓〓〓〓〓〓〓〓〓〓■ *****************************//

#include"function.h"

uchar T0RH=0;
uchar T0RL=0;
bit flag200ms=1;                          //到达200ms标志
uchar mode=0;                             //设置变量
struct STime bufTime;                     //日期时间缓冲区
uchar tflag;
void Timer0Init(uint ms);

/**************************************************主函数***********************************************************/
/*                                                                                                    */
/*******************************************************************************************************************/
void main()
{
        uchar psec = 0xAA;                      //确保第一次读取时间能刷新显示
        EA=1;                                   //打开总中断
        Timer0Init(1);                          //初始化定时器0 定时1ms
        RESET_DS18B20();                        //复位18B20
        InitDS1302();                           //初始化DS1302
        Init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LcdShowStr(0,0,"20");                   //固定显示内容
        Display_user();                         //显示自定义字符 年 月 日
        LcdShowDat(14,0,0xDF);                  //显示°
        LcdShowStr(15,0,"C");
        LcdShowStr(0,1,"  :  :  ");
        LcdShowStr(9,1,"week:");
        while(1)
        {
                KeyDrive();
                if(flag200ms&&(mode==0))         //到达200ms且没有进入设置模式时
                {
                        flag200ms=0;
                        GetRealTime(&bufTime);              //获取当前时间
                        Display_Tem();                      //显示温度
                        if(psec!=bufTime.sec)               //检测时间有变化时刷新时间显示
                        {
                                Refresh_TimeShow();                 //更新显示
                                psec=bufTime.sec;
                        }
                }
        }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形参ms 当ms=1 定时1毫秒                                             */
/*****************************************************************************************************************/
void Timer0Init(uint ms)
{
        ulong tmp;                              //16位长整型变量tmp
        tmp=12000000/12;                        //用晶振频率除以12得到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tmp*ms)/1000;                      //计算出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
        tmp=65536-tmp;                          //定时器的初始值
        tmp=tmp+27;                             //补偿中断延时响应造成的误差
        T0RH=(uchar)(tmp>>8);                   //将tmp高8位右移8位 赋值给T0RH
        T0RL=(uchar)tmp;                        //将tmp低8位赋值给T0RL
        TMOD&=0xF0;                             //TMOD高4位不变 低四位清零
        TMOD|=0x01;                             //TMOD低四位变成0001
        TH0=T0RH;                               //装载初值
        TL0=T0RL;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0
}

/*************************************************T0中断服务函数**************************************************/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mr_ms=0;
        TH0=T0RH;
        TL0=T0RL;
        KeyScan();
        tmr_ms++;
        if(tmr_ms>=200)                       //定时200ms
        {
                tmr_ms=0;
                flag200ms=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