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单片机GPIO问题

楼主:
问题1:
我是新手,想把P2^0 ,P2^1两个口设为高阻态,没用官方库函数 于是这样写的

然后编译就这样了

求大佬告诉我正确的操作姿势

问题2:
另外看库函数。。。

这些被我标成黄色的逗号是为什么呢?

问题3:
我想用高阻态去检测干簧管通断,干簧管另一端接地,那么如果不接上拉电阻 ,干簧管断开的时候,电平能否上跳呢?(这个干簧管多数时间是闭合的 ,我想让电流消耗小一点)

网友A(2019-11-28):
语句格式是正确的,只是语句应该放在函数中,如放在主程序中
黄色的逗号是C语言中的逗号语句
应该可以上跳的,跟接按键一样

网友B:
懂了。感谢大佬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语句格式是正确的,只是语句应该放在函数中,如放在主程序中
黄色的逗号是C语言中的逗号语句
应该可以上 ...

感谢大佬 懂了懂了  根本执行不到那边。。。